求micrium账号

楼主(2017-03-09):
        想请具有micrium账号的大神,帮忙下载ucos III Xilinx SDK Repository。
        不知道micrium注册账号时,提示遇到问题没有注册成功,但再次注册时提示用户和邮箱已注册,密码提示一直错误,若选择重置密码,则一直提示重置密码链接出现错误。
        使用两个邮箱进行注册,问题同样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求助各位大神帮忙下载uCOS III 关于xilinx sdk repository.邮箱为

楼主:
由于权限不足,无法再贴中添加链接。micrium.com/download/xilinx-sdk-repository/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权限不足,无法再贴中添加链接。micrium.com/download/xilinx-sdk-repository/

原 Micrium_XSDK_Repository_ucos_v1_41.zip 文件是 21.3MB,无法上传!
将改为 7-Zip 重新压缩后才能上传至下方,请自取。

下载后将文件尾缀 Micrium_XSDK_Repository_ucos_v1_41.zip 给修改为 Micrium_XSDK_Repository_ucos_v1_41.7z 再由 7-Zip 给解压即可。

P.S.  不用谢!!

网友A(2017-11-23):
https://www.micrium.com/download/micrium_stm32l476g-eval_os2/

遇到和楼主同样问题,还望有好心人能帮忙下载后上传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icrium.com/download/micrium_stm32l476g-eval_os2/

遇到和楼主同样问题,还望有好心人能帮 ...

请自取。

※ 不用谢!!

网友:
真心感谢,终于有参考了。 话说这网站为何连密码重置都不行,换个邮箱直接注册也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