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FT之后计算模值比较慢的问题

楼主(2017-03-09):
STM32F103c8t6用DSP库进行 256点 FFT运算,仿真发现FFT运算倒挺快的,跟官方速度差不多,但是计算幅值的时间,时间特别长,有差不多40多ms,造成3264点阵刷新比较慢,速度差不多20帧吧,反正也过的去,这里想请教一下大家,这种情况求模运算比FFT运算慢那么多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其它办法提高速度呢,请做过这方面的朋友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void dsp_asm_powerMag(void)
{
  s16 lX,lY;
  u32 i;
  for(i=0;i<NPT/2;i++)
  {
    lX  = (lBUFOUT << 16) >> 16;
    lY  = (lBUFOUT >> 16);
    {
    float X    = NPT * ((float)lX) /32768;
    float Y    = NPT * ((float)lY) /32768;
    float Mag = sqrt(X*X + Y*Y)/NPT;
                if(i==0)
                {
                        lBUFMAG    = (u32)(Mag* 32768*31/256);
                }
                else
                {
                       lBUFMAG    = (u32)(Mag* 65536*31/150);
                }
    }
  }
}

网友:
最近也在搞这个   ,最好方法 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时候 把除法换成乘法,把float 换成int  但是要保证数据不要溢出   这里的浮点数很慢的

网友A:
一种快速开平方并取倒数算法

float InvSqrt(float x )
{
    float xhalf = 0.5f * x;
    int i = *( int *)& x;
    i = 0x5f3759df - ( i>>1);
    x = *( float *)& i;
    x = x * (1.5f - xhalf * x * x);

    return x;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快速开平方并取倒数算法

float InvSqrt(float x )

原来这里面包含了一个神秘常数啊,谢谢,我试试

网友B:
开启FPU?  103有没有?  407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启FPU?  103有没有?  407有

记得103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种快速开平方并取倒数算法

float InvSqrt(float x )

这个算法可是有些来头,其他工程师看了是用“what the fuck is this?”来批注的。

网友:
103没有dsp,只能用定点dsp库,用整型当小数计算,能快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这里面包含了一个神秘常数啊,谢谢,我试试

做 FFT 的话, 建议翻翻我的帖子来看, 避免踩坑..

网友(2017-07-21):
楼主 搞的怎么样了??速度上去了吗???  最近 我也想玩玩 FFT 想弄个音乐频谱    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