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HC595异常

楼主(2017-03-09):
说明:        我使用STC15驱动HC595芯片(仅使用了2条时钟线和数据线,其他控制引脚或者接地或接VCC),
                程序一开始初始化MCU引脚为准双向,将HC595输出0XFF, 将MCU引脚输出OXFF(595和MCU引脚都接的发光二极管【关闭】)。
                        然后就是最基本的流水灯程序以便检测一下焊接是否存在问题。
现象:单片机掉电后再次上电的时候,MCU的 引脚为0xff灯不亮(正常),但HC595对应的灯存在有个别灯亮的情况,有的时候也是全不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么大的字儿,看了三遍,真的没看明白。 我这智商。。。 哎。

网友:
楼主是把论坛当成百度?

网友A:
MCU 也接了8个或其他数量的LED,595 也接了LED,但是595控制的不正常?

网友:
nMR上电要复位

网友B:
51上电时候io口有个跳变才能稳定,所以这个跳变被595识别为数据所以出现楼主的问题,在595复位端口加一个rc电路,让单片机启动瞬间595处于复位状态。这样595就不会误动作了。等单片机稳定下来了rc充放电结束595开始工作。595的10脚类似于单片机一样加一个rc复位电路。到地接10k电阻到电源接10uf电容,如果效果不好可以增加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上电时候io口有个跳变才能稳定,所以这个跳变被595识别为数据所以出现楼主的问题,在595复位端口加一个rc ...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 也接了8个或其他数量的LED,595 也接了LED,但是595控制的不正常?

对MCU和595都接了LED,上电初始化LED都关闭,然后进行流水灯试验(正常),问题是上电运行一会后掉电后再次上电595驱动的灯存在有亮的情况(理论上正常情况是关闭),不是每次都这样。

楼主:
MCU和595都接了LED,上电初始化LED都关闭,然后进行流水灯试验(正常),问题是上电运行一会后掉电后再次上电595驱动的灯存在有亮的情况(理论上正常情况是关闭),不是每次都这样。

楼主:
再次感谢您的回答,我再傻傻的问问HC165使用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的注意事项。

网友:
靠近595vcc接个104P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最简单的SPI信号线上加上拉电阻,开机先发一下00给所有芯片

网友:
595对 EN管脚,你没用MCU控制吧?!!!!

上电时,595的输出没法预知。

网友C:
楼主只用了时钟线和数据线是不行的,还要有个上升沿锁存信号线才能把数据锁存到595输出IO口。自己看看datasheet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只用了时钟线和数据线是不行的,还要有个上升沿锁存信号线才能把数据锁存到595输出IO口。自己看看datas ...

是的,需要锁存才输出数据

网友:
如果我说你那个电路快速重启还是有问题,那就电阻反向并一个二极管,这样关电可以快速释放电容电荷为下一次通电准备

网友:
hc595 第13脚上电先上拉 更新595数据再下拉使能输出

网友:
注意锁存OE脚信号!

网友:
595还有个使能脚,你接的应该是一直使能,上电的时候电平不确定,出现什么情况都是正常的。

网友:
上电后首先对595进行一下初始化~~~~~~~~~

网友:
没做好驱动程序吧

网友:
正常的用法,595用三根线才能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