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在正60至80v电源端检测电流,都有哪些放大器。

楼主(2017-03-09):
简图如下所示。
常规是在电源负端检测。在电源正端检测,一点方向也没有

网友:
AD8219
LTC6102HV

楼主:
谢谢二楼的朋友,这二款芯片看了下,功能正好满足。谢谢。但价格都要十几块钱一片哦。有没有别的便宜点的可供选择呢

网友:
地是相对的,你可以悬浮测量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二楼的朋友,这二款芯片看了下,功能正好满足。谢谢。但价格都要十几块钱一片哦。有没有别的 ...

用霍尔IC吧ACS712

网友:
INA139,INA169

网友A:
ZXCT1009  加  稳压二极管
2%的精度
BOM约3块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看来9楼的朋友成本最省,2%精度是够了,再次感谢

网友B:
放在负端检测负压也是可以的,,,如果精度不高,线性度不高,非要放正端的话,我是把他分压后再放大那样玩,,,不过线性度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在负端检测负压也是可以的,,,如果精度不高,线性度不高,非要放正端的话,我是把他分压后再放大那样玩 ...

那样精度和线性都不怎样,

很多ADC能够输入负压,直接检测负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ZXCT1009  加  稳压二极管
2%的精度
BOM约3块

有双向的电流检测方案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双向的电流检测方案么

有  去找ZXCT系列相关文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  去找ZXCT系列相关文档

这公司貌似被收购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看来9楼的朋友成本最省,2%精度是够了,再次感谢 ...

直接上INA195,还不用加任何东西,成本2.7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上INA195,还不用加任何东西,成本2.7元

昨天询价ina195,说是批量要3.5元一片,你这2.7元价格是优慧不少哦。可否分享一下供应商

网友E:
0.2m欧,电流很大么,可用电流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0.2m欧,电流很大么,可用电流互感器

33~55A,空间极小。总体成本很高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询价ina195,说是批量要3.5元一片,你这2.7元价格是优慧不少哦。可否分享一下供应商 ...

力创商城100以上数量才2.9元,用量大就好办,不清楚我们采购是从艾睿还是安富利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