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切割玻璃片的设备,相关方案???

楼主(2017-03-09):
万能的坛,请教下如何切割1.6mm的玻璃片,不需要完全切开,只需要切出0.8mm左右的划痕就好。咨询了好多公司,基本上说不能切割玻璃的,能切割压克力材料的,所以没办法特来求教???

网友A:
高难度啊,氢氟酸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难度啊,氢氟酸行吗?

腐蚀?如何操作?

网友B:
好薄啊,我们公司用的3mm的玻璃,在上面开个圆孔,是能加工的,不了解用的什么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薄啊,我们公司用的3mm的玻璃,在上面开个圆孔,是能加工的,不了解用的什么机器 ...

应该是用真空吸台固定住,再用金刚石磨头来磨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腐蚀?如何操作?

不需要腐蚀的地方涂石蜡,然后涂上氢氟酸,控制好时间。
注意:氢氟酸非常危险,碰到伤筋蚀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腐蚀的地方涂石蜡,然后涂上氢氟酸,控制好时间。
注意:氢氟酸非常危险,碰到伤筋蚀骨。 ...

那这个太危险了,我这个玻璃片比较小,大概6cmx6cm的。

网友:
金刚石磨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薄啊,我们公司用的3mm的玻璃,在上面开个圆孔,是能加工的,不了解用的什么机器 ...

这样的设备大概多少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太危险了,我这个玻璃片比较小,大概6cmx6cm的。

要控制深度挺难的,打透到容易。
量小面积小,就磨吧,上磨床或者自己做个电磨的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用真空吸台固定住,再用金刚石磨头来磨孔。

什么样的设备,大概多少钱?  有那种好用的激光设备吗?好像那种晶圆切割的用激光,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控制深度挺难的,打透到容易。
量小面积小,就磨吧,上磨床或者自己做个电磨的架子。 ...

是的,打透比较容易。我要那种切割出痕迹,然后用手搬开那种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打透比较容易。我要那种切割出痕迹,然后用手搬开那种效果。

必须用玻璃,亚克力不行?

用玻璃刀划一下,手就能掰开了。

网友:
金刚砂轮走一遍

或者高压水刀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设备,大概多少钱?  有那种好用的激光设备吗?好像那种晶圆切割的用激光,很贵。 ...

我认识一个网友说一般的他能切,也有做出一些相关设备。

网友:
雕刻机用金刚沙钻头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识一个网友说一般的他能切,也有做出一些相关设备。

一个小时只能回复5个帖子。

这个效果很好啊,就是要这种效果的,如何做到的呢?可以介绍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用玻璃,亚克力不行?

用玻璃刀划一下,手就能掰开了。

一两片是这样的,目前就这样。量稍微大点,这么弄没效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小时只能回复5个帖子。

这个效果很好啊,就是要这种效果的,如何做到的呢?可以介绍下吗 ...

能看到站内信吗?我把他的联系方式发给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认识一个网友说一般的他能切,也有做出一些相关设备。

这不是用玻璃刀划的吧。用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看到站内信吗?我把他的联系方式发给你了。

好的,谢谢。

网友D:
用磨片可以吧..........如果是钢化玻璃估计没什么好办法.没钢化的估计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磨片可以吧..........如果是钢化玻璃估计没什么好办法.没钢化的估计还行

普通玻璃哦。

网友:
可以用 自动划片机。专门切割陶瓷等硬脆材料的。

网友:
玻璃切割刀,某宝搜索
量大就上玻璃切割机,或者外发玻璃厂加工
1.6mm的玻璃不算薄!!!

网友:
看了一下楼主回复。看来是量大的主。
建议上波切设备
搜索     保特罗/银锐/精菱

网友:
玻璃切割机,都能做,有带磨轮的切割机,打孔有专门的玻璃打孔机

网友E:
我在玻璃加工行业

网友:
切开的话用水刀

网友:
坛里高人真多

网友:
15楼那个应该用砂轮就能达到那个效果。经常看到有人摆摊,用手电钻在玻璃上打孔的,开孔器估计是金刚沙成分的

网友F:
好奇那些晶圆薄片是怎么切出来的?又脆又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在玻璃加工行业

兄弟在搞什么设备?还是玻璃厂?

楼主:
不切断的,尺寸很小的玻璃,切出痕迹,后期可以手工扳断,现在可行的方案就是晶圆切割那种了,但是成本较高,在纠结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切断的,尺寸很小的玻璃,切出痕迹,后期可以手工扳断,现在可行的方案就是晶圆切割那种了,但是成本较高 ...

后期手工掰断的话断面平整度不好控制的。
完全切断可以用水刀或激光,激光切割或打眼都行,现在电子烟行业那么大的用量都能整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切断的,尺寸很小的玻璃,切出痕迹,后期可以手工扳断,现在可行的方案就是晶圆切割那种了,但是成本较高 ...

——————
今早上本站网络很慢,回复重复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奇那些晶圆薄片是怎么切出来的?又脆又薄

用厚度只有0.05mm的DISCO圆环刀片装在刀盘上来切割,转速不能超过50000转。刀片连同刀盘都是一次性的,使用到规定时间就要丢弃。

网友:
高精度0.05mm 触摸屏激光切割机,电容屏切割机产品简述:
  原装进口『激光大师』系列高精度激光切割机是台湾最大的工业用雷射系统制造商悉心研制的具有国际水准的名牌设备,『激光大师』为全球知名品牌。其核心部件全部从美国原装进口,曾荣获“台湾精品奖”。历经近30年市场风雨考验,全球同步销售。以全电脑化操控,人性化设计,最优的性价比而享誉同行,弥补行业高精度高智能高稳定性激光技术的空白,技术领先行业2-3年。无与伦比的切割(高精度半切割/全切割工艺),超高速、超加速的长期无故障运行,是当前中小功率激光切割机中的至尊选择!

你百度下这个看,但不知道能不能做到你需要的切出印子又不掉

网友:
坛子里各种髙手真多!

网友:
万能的坛,又涨知识了.

网友:
可以做的,我以前要求供应商给我在玻璃上打个凸台出来都可以做到。

网友:
玻璃雕刻机,主要是主轴要高转速

网友:
高温烧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切断的,尺寸很小的玻璃,切出痕迹,后期可以手工扳断,现在可行的方案就是晶圆切割那种了,但是成本较高 ...

你这就是外行人的纠结,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在搞什么设备?还是玻璃厂?

保特罗设备维护

网友:
又涨知识了

网友G:
负责什么设备哪个地区?
在佛山的话我请你吃饭!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负责什么设备哪个地区?
在佛山的话我请你吃饭!

谢谢,在天津,主要是玻璃加工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在天津,主要是玻璃加工设备

呵呵,打孔机需要的话找我呀!
我们有各种玻璃的打孔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