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告知一个英文文献里的名词意思。

楼主(2017-03-09):
这里是英文,SDA: The Serial Data I/O pin receives input data and transmits data stored in EEPROM. In transmit mode, this pin is open drain. Data is acquired on the positive edge, and is delivered on the negative edge of SCL.

有道译文。
串行数据I / O引脚 接收输入数据,并存储在数据传送eepm。
在传输模式下,这针是排水明沟。
数据获得积极的边缘,在sci的负面边缘。

很明显把open drain 翻译成排水明沟是不通的,求专业大神点播指点迷津。
open drain 做何解释才通?

路过的道友不懂的帮忙顶下,防沉。某感念道友高义,百拜!

网友A:
开漏……
看来是推挽、开漏、强上拉、弱上拉、强下拉、弱下拉输出都不认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漏……
看来是推挽、开漏、强上拉、弱上拉、强下拉、弱下拉输出都不认识了 ...

哥,刚毕业,强电专业,确实是菜了,多担待,漏极开路的意思?能不能给多点安利,小白不确定的话不敢记下来

网友B:
就是需要外部接上拉到电源的电阻

网友C:
open drain (场效应管)漏极开路
另外
pin 引脚
positive edge 上升沿
negative edge 下降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哥,刚毕业,强电专业,确实是菜了,多担待,漏极开路的意思?能不能给多点安利,小白不确定的话不敢记下 ...

  所谓开漏电路概念中提到的“漏”就是指MOSFET的漏极。同理,开集电路中的“集”就是指三极管的集电极。开漏电路就是指以MOSFET的漏极为输出的电路。一般的用法是会在漏极外部的电路添加上拉电阻。完整的开漏电路应该由开漏器件和开漏上拉电阻组成。
   组成开漏形式的电路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利用 外部电路的驱动能力,减少IC内部的驱动。当IC内部MOSFET导通时,驱动电流是从外部的VCC流经R pull-up ,MOSFET到GND。IC内部仅需很下的栅极驱动电流。
开漏输出:OC门的输出就是开漏输出;OD门的输出也是开漏输出。TTL电路有集电极开路OC门,MOS管也有和集电极对应的漏极开路的OD门,它的输出就叫做开漏输出。它可以吸收很大的电流,但是不能向外输出电流。所以,为了能输入和输出电流,它使用的时候要跟电源和上拉电阻一齐用。
  OC门开漏输出和OD门开漏输出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都是为了实现逻辑器件的线与逻辑,当然选用不同的外接电阻也可以实现外围驱动能力的增加。当你应用此电路的时候,要注意应用时要加上拉电阻接电源,这样才能保证逻辑的正确,在电阻上要根据逻辑器件的扇入扇出系数来确定,但一般mos电路带载同样的mos电路能力比较强,所以电阻通常可以选择2.2k,4.9k这样一些常用的。
推挽输出与开漏输出的区别  推挽输出:可以输出高,低电平,连接数字器件;开漏输出: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 要得到高电平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行. 适合于做电流型的驱动,其吸收电流的能力相对强(一般20ma以内).  推挽结构一般是指两个三极管分别受两互补信号的控制,总是在一个三极管导通的时候另一个截止.  要实现 线与需要用OC(open collector)门电路.是两个参数相同的三极管或MOSFET,以推挽方式存在于电路中,各负责正负半周的波形放大任务,电路工作时,两只对称的功率开关管每次只有一个导通,所以导通损耗小,效率高。输出既可以向负载灌电流,也可以从负载抽取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en drain (场效应管)漏极开路
另外
pin 引脚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开漏电路概念中提到的“漏”就是指MOSFET的漏极。同理,开集电路中的“集”就是指三极管的集电极。 ...

跪谢大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需要外部接上拉到电源的电阻

好直白易懂,谢前辈指点

网友:
我理解成 开漏

网友:
漏极开路  只要用于 实现电路“线与”

网友:
开漏可以理解为  你给0就是0 你给1就是高阻态

想要外部输出1就加个上拉电阻 ,开漏可以实现线与,也就可以完成多路合一的总线设计

网友:
开漏,可以理解为:强0,弱1

网友:
Google 翻译:
SDA:串行数据I / O引脚接收输入数据并发送存储在EEPROM中的数据。 在发送模式下,该引脚为漏极开路。 数据在上升沿采集,并在SCL的下降沿传送。

网友:
模拟基础知识

网友:
开漏,这应该就是专业英语的区别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跪谢大牛

强电专业的,请教一下对于接地的看法,是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