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個在實際工控機,PLC上驗證過的光耦電路

楼主(2017-03-09):
光耦型號目前用的是ACPL-217-50BE,或者大家幫忙看下如下電路穩定嗎?是否有什麽缺陷?

楼主:
我能問下輸入的光耦右側的三極管,爲什麽要在C極接電阻呢?而不是E極呢; 衹是IO的中斷觸發邊沿的不同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能問下輸入的光耦右側的三極管,爲什麽要在C極接電阻呢?而不是E極呢; 衹是IO的中斷觸發邊沿的不同嗎? ...

这样吗?这样高电压时到IO的电压=3.3V-三极管压降,没另外一种好,其它区别没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吗?这样高电压时到IO的电压=3.3V-三极管压降,没另外一种好,其它区别没看出来

謝謝!!!!!!

网友:
接发射极电阻有可能要考虑光耦漏电流

网友:
第二个,二极管放R58位置更好。

网友:
一般最好用4148替换R58

网友:
楼上的不要误导别人哦。4148正向压降0.6,LED压降1.1,你觉得被4148嵌位后,LED还亮吗。4148反接倒是可以工作,但偏离了设计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