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作品系列(一):发布文本菜单神器menu_creator_v1.0

楼主(2017-03-09):
缘由:近来在做一个手持设备(12864+四个操作按键),在确定程序架构后,修修改改甚是烦躁,于是乎在架构稳定之后写了这么一个菜单程序生成器。
1)先上菜单描述文件范例menu_test.xml,伪造的xml文件,实际解析自己lex&yacc做的。
<menu>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PUSH_BUTTON" item_name = "数字输出端口"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PUSH_BUTTON" item_name = "端口A设置"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CHECK_BUTTON" item_name = "Bit0输出低"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CHECK_BUTTON" item_name = "Bit1输出低"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CHECK_BUTTON" item_name = "Bit2输出低"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CHECK_BUTTON" item_name = "Bit3输出低"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CHECK_BUTTON" item_name = "Bit4输出低"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CHECK_BUTTON" item_name = "Bit5输出低"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CHECK_BUTTON" item_name = "Bit6输出低"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CHECK_BUTTON" item_name = "Bit7输出低"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PUSH_BUTTON" item_name = "端口B设置"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CHECK_BUTTON" item_name = "Bit0输出低"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CHECK_BUTTON" item_name = "Bit1输出低"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CHECK_BUTTON" item_name = "Bit2输出低"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CHECK_BUTTON" item_name = "Bit3输出低"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CHECK_BUTTON" item_name = "Bit4输出低"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CHECK_BUTTON" item_name = "Bit5输出低"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CHECK_BUTTON" item_name = "Bit6输出低"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CHECK_BUTTON" item_name = "Bit7输出低"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PUSH_BUTTON" item_name = "输出源选择"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PUSH_BUTTON" item_name = "4-20mA源选择"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0:PT100电阻"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1:K型热电偶"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2:MBUS变量A"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3:MBUS变量B"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PUSH_BUTTON" item_name = "0-5V源选择"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0:PT100电阻"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1:K型热电偶"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2:MBUS变量A"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3:MBUS变量B"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PUSH_BUTTON" item_name = "线性化设置"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PUSH_BUTTON" item_name = "4-20mA线性化"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PUSH_BUTTON" item_name = "4mA-温度"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1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1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2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3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4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5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6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7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8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9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10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11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12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PUSH_BUTTON" item_name = "20mA-温度"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1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1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2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3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4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5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6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7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8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9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10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11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12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PUSH_BUTTON" item_name = "0-5V线性化"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PUSH_BUTTON" item_name = "0V-温度"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1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1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2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3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4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5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6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7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8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9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10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11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12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PUSH_BUTTON" item_name = "5V-温度"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1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1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2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3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4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5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6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7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8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9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10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11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1200"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
                </item>
        </item>
</menu>

描述内容无非就是菜单结构(子菜单关系),还有每项菜单的描述,比如菜单类型(普通菜单,单选菜单,多选菜单),菜单名字,是否勾选,响应函数名等

2)怎么使用神器,以一个bat文件内容为例自动生成C代码.bat
menu_creator.exe menu_test.xml 16 4 >main.c
pause

16 4表示12864的缓存区大小:每行16个字符,一共4行

3)生成的C代码main.c
/************************************************************************************************************************
使用说明:
01.本文件用于四按键文本菜单架构!
02.本文件可以直接在PC上编译成控制台模拟程序,软件作者使用CFree测试!
03.控制台模拟程序使用上下左右方向键控制菜单!
04.上下方向键对应菜单上下翻,左方向键对应菜单回退,右方向键对应点击菜单,ESC键表示结束程序!
05.本程序可以很方便地移植到单片机系统!
06.嵌入式移植需重写void update_screen(const int8_t* buffer)函数!
07.void update_screen(const int8_t* buffer)函数表示把buffer里面的内容放到屏幕中,比如12864屏的buffer大小为4R16C = 64!
08.本文件提供函数void menu_update(void)用于在屏幕上刷新菜单!
09.本文件提供函数void menu_init(void)用于初始化菜单!
10.本文件提供函数ITEM* get_item_index_now(void)用于获取当前选定的菜单项!
11.本文件提供函数void menu_item_enable(int32_t index)用于使能菜单项!
12.本文件提供函数void menu_item_disable(int32_t index)用于禁止菜单项!
13.本文件提供函数void menu_item_rename(int32_t index, const int8_t* name)用于修改菜单项的名字!
14.本文件提供函数void key_func(int8_t key)用于处理按键消息!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define SCREEN_X_SIZE (16)
#define SCREEN_Y_SIZE (4)
#define MENU_DEPTH (4)
#define ITEM_AMOUNT (93)
#define PAGE_AMOUNT (14)
#define PUSH_BUTTON (1)
#define RADIO_BUTTON (2)
#define CHECK_BUTTON (3)
#define KEY_ENTER (1)
#define KEY_ESC (2)
#define KEY_UP (3)
#define KEY_DOWN (4)

typedef struct tagITEM {
        int8_t type;
        int8_t is_enable;
        int8_t child;
        int8_t is_checked;
        int8_t* name;
        int8_t (*func_on_click)(int8_t index_in_page);
}ITEM;

ITEM item_pool[ITEM_AMOUNT] = {
        {CHECK_BUTTON, -1,  -1, 0, (int8_t*)"Bit0输出低  ", NULL}, /* page_index = 0, depth = 3 */
        {CHECK_BUTTON, -1,  -1, 0, (int8_t*)"Bit1输出低  ", NULL}, /* page_index = 0, depth = 3 */
        {CHECK_BUTTON, -1,  -1, 0, (int8_t*)"Bit2输出低  ", NULL}, /* page_index = 0, depth = 3 */
        {CHECK_BUTTON, -1,  -1, 0, (int8_t*)"Bit3输出低  ", NULL}, /* page_index = 0, depth = 3 */
        {CHECK_BUTTON, -1,  -1, 0, (int8_t*)"Bit4输出低  ", NULL}, /* page_index = 0, depth = 3 */
        {CHECK_BUTTON, -1,  -1, 0, (int8_t*)"Bit5输出低  ", NULL}, /* page_index = 0, depth = 3 */
        {CHECK_BUTTON, -1,  -1, 0, (int8_t*)"Bit6输出低  ", NULL}, /* page_index = 0, depth = 3 */
        {CHECK_BUTTON, -1,  -1, 0, (int8_t*)"Bit7输出低  ", NULL}, /* page_index = 0, depth = 3 */
        {CHECK_BUTTON, -1,  -1, 0, (int8_t*)"Bit0输出低  ", NULL}, /* page_index = 1, depth = 3 */
        {CHECK_BUTTON, -1,  -1, 0, (int8_t*)"Bit1输出低  ", NULL}, /* page_index = 1, depth = 3 */
        {CHECK_BUTTON, -1,  -1, 0, (int8_t*)"Bit2输出低  ", NULL}, /* page_index = 1, depth = 3 */
        {CHECK_BUTTON, -1,  -1, 0, (int8_t*)"Bit3输出低  ", NULL}, /* page_index = 1, depth = 3 */
        {CHECK_BUTTON, -1,  -1, 0, (int8_t*)"Bit4输出低  ", NULL}, /* page_index = 1, depth = 3 */
        {CHECK_BUTTON, -1,  -1, 0, (int8_t*)"Bit5输出低  ", NULL}, /* page_index = 1, depth = 3 */
        {CHECK_BUTTON, -1,  -1, 0, (int8_t*)"Bit6输出低  ", NULL}, /* page_index = 1, depth = 3 */
        {CHECK_BUTTON, -1,  -1, 0, (int8_t*)"Bit7输出低  ", NULL}, /* page_index = 1, depth = 3 */
        { PUSH_BUTTON, -1,   0, 0, (int8_t*)"端口A设置   ", NULL}, /* page_index = 2, depth = 2 */
        { PUSH_BUTTON, -1,   1, 0, (int8_t*)"端口B设置   ", NULL}, /* page_index = 2, depth = 2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0:PT100电阻 ", NULL}, /* page_index = 3, depth = 3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1:K型热电偶 ", NULL}, /* page_index = 3, depth = 3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2:MBUS变量A ", NULL}, /* page_index = 3, depth = 3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3:MBUS变量B ", NULL}, /* page_index = 3, depth = 3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0:PT100电阻 ", NULL}, /* page_index = 4, depth = 3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1:K型热电偶 ", NULL}, /* page_index = 4, depth = 3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2:MBUS变量A ", NULL}, /* page_index = 4, depth = 3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3:MBUS变量B ", NULL}, /* page_index = 4, depth = 3 */
        { PUSH_BUTTON, -1,   3, 0, (int8_t*)"4-20mA源选择", NULL}, /* page_index = 5, depth = 2 */
        { PUSH_BUTTON, -1,   4, 0, (int8_t*)"0-5V源选择  ", NULL}, /* page_index = 5, depth = 2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100        ", NULL}, /* page_index = 6,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0           ", NULL}, /* page_index = 6,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100         ", NULL}, /* page_index = 6,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200         ", NULL}, /* page_index = 6,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300         ", NULL}, /* page_index = 6,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400         ", NULL}, /* page_index = 6,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500         ", NULL}, /* page_index = 6,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600         ", NULL}, /* page_index = 6,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700         ", NULL}, /* page_index = 6,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800         ", NULL}, /* page_index = 6,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900         ", NULL}, /* page_index = 6,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1000        ", NULL}, /* page_index = 6,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1100        ", NULL}, /* page_index = 6,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1200        ", NULL}, /* page_index = 6,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100        ", NULL}, /* page_index = 7,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0           ", NULL}, /* page_index = 7,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100         ", NULL}, /* page_index = 7,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200         ", NULL}, /* page_index = 7,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300         ", NULL}, /* page_index = 7,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400         ", NULL}, /* page_index = 7,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500         ", NULL}, /* page_index = 7,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600         ", NULL}, /* page_index = 7,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700         ", NULL}, /* page_index = 7,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800         ", NULL}, /* page_index = 7,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900         ", NULL}, /* page_index = 7,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1000        ", NULL}, /* page_index = 7,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1100        ", NULL}, /* page_index = 7,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1200        ", NULL}, /* page_index = 7, depth = 4 */
        { PUSH_BUTTON, -1,   6, 0, (int8_t*)"4mA-温度    ", NULL}, /* page_index = 8, depth = 3 */
        { PUSH_BUTTON, -1,   7, 0, (int8_t*)"20mA-温度   ", NULL}, /* page_index = 8, depth = 3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100        ", NULL}, /* page_index = 9,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0           ", NULL}, /* page_index = 9,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100         ", NULL}, /* page_index = 9,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200         ", NULL}, /* page_index = 9,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300         ", NULL}, /* page_index = 9,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400         ", NULL}, /* page_index = 9,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500         ", NULL}, /* page_index = 9,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600         ", NULL}, /* page_index = 9,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700         ", NULL}, /* page_index = 9,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800         ", NULL}, /* page_index = 9,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900         ", NULL}, /* page_index = 9,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1000        ", NULL}, /* page_index = 9,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1100        ", NULL}, /* page_index = 9,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1200        ", NULL}, /* page_index = 9,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100        ", NULL}, /* page_index = 10,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0           ", NULL}, /* page_index = 10,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100         ", NULL}, /* page_index = 10,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200         ", NULL}, /* page_index = 10,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300         ", NULL}, /* page_index = 10,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400         ", NULL}, /* page_index = 10,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500         ", NULL}, /* page_index = 10,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600         ", NULL}, /* page_index = 10,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700         ", NULL}, /* page_index = 10,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800         ", NULL}, /* page_index = 10,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900         ", NULL}, /* page_index = 10,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1000        ", NULL}, /* page_index = 10,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1100        ", NULL}, /* page_index = 10, depth = 4 */
        {RADIO_BUTTON, -1,  -1, 0, (int8_t*)"1200        ", NULL}, /* page_index = 10, depth = 4 */
        { PUSH_BUTTON, -1,   9, 0, (int8_t*)"0V-温度     ", NULL}, /* page_index = 11, depth = 3 */
        { PUSH_BUTTON, -1,  10, 0, (int8_t*)"5V-温度     ", NULL}, /* page_index = 11, depth = 3 */
        { PUSH_BUTTON, -1,   8, 0, (int8_t*)"4-20mA线性化", NULL}, /* page_index = 12, depth = 2 */
        { PUSH_BUTTON, -1,  11, 0, (int8_t*)"0-5V线性化  ", NULL}, /* page_index = 12, depth = 2 */
        { PUSH_BUTTON, -1,   2, 0, (int8_t*)"数字输出端口", NULL}, /* page_index = 13, depth = 1 */
        { PUSH_BUTTON, -1,   5, 0, (int8_t*)"输出源选择  ", NULL}, /* page_index = 13, depth = 1 */
        { PUSH_BUTTON, -1,  12, 0, (int8_t*)"线性化设置  ", NULL}, /* page_index = 13, depth = 1 */
};

typedef struct tagPAGE {
        ITEM* item_p;
        int8_t item_amount;
        int8_t index_focused;
        int8_t index_displayed;
}PAGE;

PAGE page_pool[PAGE_AMOUNT] = {
        {(ITEM*)item_pool + 0, 8, 0, 0},
        {(ITEM*)item_pool + 8, 8, 0, 0},
        {(ITEM*)item_pool + 16, 2, 0, 0},
        {(ITEM*)item_pool + 18, 4, 0, 0},
        {(ITEM*)item_pool + 22, 4, 0, 0},
        {(ITEM*)item_pool + 26, 2, 0, 0},
        {(ITEM*)item_pool + 28, 14, 0, 0},
        {(ITEM*)item_pool + 42, 14, 0, 0},
        {(ITEM*)item_pool + 56, 2, 0, 0},
        {(ITEM*)item_pool + 58, 14, 0, 0},
        {(ITEM*)item_pool + 72, 14, 0, 0},
        {(ITEM*)item_pool + 86, 2, 0, 0},
        {(ITEM*)item_pool + 88, 2, 0, 0},
        {(ITEM*)item_pool + 90, 3, 0, 0},
};

static PAGE* page_stack[MENU_DEPTH] = {(PAGE*)page_pool + (PAGE_AMOUNT - 1)};
static int8_t page_stack_now = 0;
static int8_t screen_buffer[SCREEN_Y_SIZE * SCREEN_X_SIZE] = {'0'};
void update_screen(const int8_t* buffer);

static void screen_buffer_clr(void) {
        int32_t i;
        int8_t* p = (int8_t*)screen_buffer;
        for (i = SCREEN_Y_SIZE * SCREEN_X_SIZE; i != 0; i--) {
                *p++ = '\0';
        }
}

static void item_display(const ITEM* item, int8_t row, int8_t is_focused) {
        int8_t i;
        int8_t* p_src;
        int8_t* p_dst;
        if (row > SCREEN_Y_SIZE - 1) {
                return;
        }
        p_src = (int8_t*)item->name;
        p_dst = (int8_t*)screen_buffer + row * SCREEN_X_SIZE;
        *p_dst++ = is_focused;
        for (i = SCREEN_X_SIZE - 4; i != 0; i--) {
                *p_dst++ = (*p_src)? (*p_src++) : ' ';
        }
        if (0 == item->is_enable) {
                *p_dst++ = ' ';
                *p_dst++ = 'X';
                *p_dst = ' ';
                return;
        }
        if (-1 != item->child) {
                *p_dst++ = ' ';
                *p_dst++ = '>';
                *p_dst = '>';
                return;
        }
        if (CHECK_BUTTON == item->type) {
                *p_dst++ = '[';
                *p_dst++ = item->is_checked? '@' : ' ';
                *p_dst = ']';
                return;
        }
        if (RADIO_BUTTON == item->type) {
                *p_dst++ = '(';
                *p_dst++ = item->is_checked? ' : ' ';
                *p_dst = ')';
                return;
        }
}

void menu_update(void);

static void key_enter_func(void) {
        int8_t i;
        PAGE* page_this = page_stack[page_stack_now];
        ITEM* item_this = (page_this->item_p) + (page_this->index_focused);
        if (0 == item_this->is_enable) {
                return;
        }
        if (NULL != item_this->func_on_click) {
                if (0 == item_this->func_on_click(page_this->index_focused)) {
                        return;
                }
        }
        if ((item_this->child > -1) && (item_this->child < PAGE_AMOUNT)) {
                page_stack_now++;
                page_stack[page_stack_now] = (PAGE*)page_pool + item_this->child;
        }
        if (CHECK_BUTTON == item_this->type) {
                page_this->item_p[page_this->index_focused].is_checked ^= -1;
                return;
        }
        if (RADIO_BUTTON == item_this->type) {
                for (i = 0; i < page_this->item_amount; i++) {
                        if (RADIO_BUTTON == page_this->item_p[i].type) {
                                page_this->item_p[i].is_checked = 0;
                        }
                }
                item_this->is_checked = -1;
                return;
        }
}

static void key_esc_func(void) {
        PAGE* page_this = page_stack[page_stack_now];
        if (page_stack_now > 0) {
                page_stack_now--;
        }
}

static void key_up_func(void) {
        PAGE* page_this = page_stack[page_stack_now];
        if (page_this->index_focused > 0) {
                page_this->index_focused--;
        }
        if (page_this->index_displayed > page_this->index_focused) {
                page_this->index_displayed = page_this->index_focused;
        }
}

static void key_down_func(void) {
        PAGE* page_this = page_stack[page_stack_now];
        if (page_this->index_focused < page_this->item_amount - 1) {
                page_this->index_focused++;
        }
        if (page_this->index_displayed < page_this->index_focused - (SCREEN_Y_SIZE - 1)) {
                page_this->index_displayed = page_this->index_focused - (SCREEN_Y_SIZE - 1);
        }
}

void menu_update(void)
{
        int8_t i = 0, j;
        PAGE* page = page_stack[page_stack_now];
        screen_buffer_clr();
        for (j = page->index_displayed; (i < SCREEN_Y_SIZE) && (j < page->item_amount); i++, j++) {
                item_display((const ITEM*)page->item_p + j, i, j == page->index_focused? '>' : ' ');
        }
        update_screen((const int8_t*)screen_buffer);
}

void menu_init(void) {
        page_stack_now = 0;
        page_stack[0] = (PAGE*)page_pool + (PAGE_AMOUNT - 1);
        menu_update();
}

ITEM* get_item_index_now(void) {
        PAGE* page_this = page_stack[page_stack_now];
        return page_this->item_p + page_this->index_focused;
}

void menu_item_enable(int32_t index) {
        if ((index < 0) || (index > ITEM_AMOUNT - 1)) {
                return;
        }
        ITEM* p = (ITEM*)item_pool + index;
        p->is_enable = -1;
        menu_update();
}

void menu_item_disable(int32_t index) {
        if ((index < 0) || (index > ITEM_AMOUNT - 1)) {
                return;
        }
        ITEM* p = (ITEM*)item_pool + index;
        p->is_enable = 0;
        p->is_checked = 0;
        menu_update();
}

void menu_item_rename(int32_t index, const int8_t* name) {
        int8_t cnt;
        int8_t* p;
        if ((index < 0) || (index > ITEM_AMOUNT - 1)) {
                return;
        }
        p = (int8_t*)((ITEM*)item_pool + index)->name;
        for (cnt = SCREEN_X_SIZE - 4; cnt != 0; cnt--) {
                *p++ = (*name)? (*name++) : ' ';
        }
        menu_update();
}

void key_func(int8_t key) {
        switch (key) {
                case KEY_ENTER:
                        key_enter_func();
                        break;
                case KEY_ESC:
                        key_esc_func();
                        break;
                case KEY_UP:
                        key_up_func();
                        break;
                case KEY_DOWN:
                        key_down_func();
                        break;
                default:
                        break;
        }
        menu_update();
}

#include <conio.h>
#include <process.h>
#include <windows.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ch;
        menu_init();
        for ( ; ; ) {
                ch = getch();
                if (77 == ch) { // right
                        Beep(1000, 100);
                        key_func(KEY_ENTER);
                        continue;
                }
                if (75 == ch) { // left
                        Beep(1000, 100);
                        key_func(KEY_ESC);
                        continue;
                }
                if (72 == ch) { // up
                        Beep(1000, 100);
                        key_func(KEY_UP);
                        continue;
                }
                if (80 == ch) { // down
                        Beep(1000, 100);
                        key_func(KEY_DOWN);
                        continue;
                }
                if (27 == ch) {
                        break;
                }
        }
        return 0;
}

void update_screen(const int8_t* buffer) {
        int8_t i, j;
        system("cls");
        for (i = SCREEN_Y_SIZE; i != 0; i--)
        {
                for (j = SCREEN_X_SIZE; j != 0; j--) {
                        printf((const char*)"%c", *buffer++);
                }
                printf((const char*)"\n");
        }
}

4)编译main.c得到exe文件,运行效果如下图:

5)当然,最后要上附件咯

6)最后上传一个小巧c/c++开发环境,范例exe文件就是它编译的

编辑补充:V1.0发现一些不足,更新V1.1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一下。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赞!

谢谢点赞

网友:
方便很多人,虽然暂时用不上,也帮顶了

网友:
楼主好人,留着以后用!

网友C:
感谢分享,这确实方便不少,菜单框架确定了以后,最麻烦的就是改菜单内容了,有这小工具,事半功倍

楼主:
有学会怎么使用的朋友么?

网友:
留個爪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这确实方便不少,菜单框架确定了以后,最麻烦的就是改菜单内容了,有这小工具,事半功倍 ...

再也不担心菜单需要改来改去了

网友D:
火钳刘明,论坛大虾都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火钳刘明,论坛大虾都很牛。

比较简陋的菜单,只是做了个工具让代码写起来省体力些

网友:
真心不错啊,楼主造福我们了

网友E:
报告,楼主码代码不喜欢写注释

网友F:
不会用,为自己智商捉急

楼主:
补充:发现一些bug,更新V1.1版本
1)V1.0版本item name edit有错误,V1.1修正此内容
2)BUTTON类型增加一个可EDIT选项,有PUSH_BUTTON  PUSH_BUTTON_EDIT  RADIO_BUTTON  RADIO_BUTTON_EDIT  CHECK_BUTTON  CHECK_BUTTON_EDIT六种
3)功能测试上,BUTTON click响应函数增加测试输出(仅便于测试观察,无实际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报告,楼主码代码不喜欢写注释

额,这个。。。。。。。我写代码讲究灵感,灵感来了就来不及写注释了
这个软件从构思到实现lex&yacc解析,菜单树构建以及程序输出也就两天整的时间
再说,一共就那么些行程序,函数/变量命名这么有规律,应该不难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用,为自己智商捉急

压缩包里有一个样例,慢慢看一下就懂了

网友G:
是否自动生成菜单代码?能不能搞个详细的说明啊?谢谢

网友H:
嗯哈  楼主的思路很好 ,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否自动生成菜单代码?能不能搞个详细的说明啊?谢谢

自动生成菜单的运行代码,包括上下翻,进入下级菜单,回退至上一级菜单,这些都是软件自动生成的

每个菜单选项开放一个可重载消息函数,就是点击菜单选项时,会执行一个功能函数,这个函数需要自己重载或者默认NULL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哈  楼主的思路很好 ,很方便

这个菜单代码功能虽然简陋,但是写起来确实非常快,搭建一个菜单程序也就半小时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否自动生成菜单代码?能不能搞个详细的说明啊?谢谢

1)先按照需要的菜单结构编辑“menu_test.xml”文件,具体格式你参照现有的“menu_test.xml”内容估计可以看出来,很简单的;
2)运行“自动生成C代码.bat”,生成一个main.c文件
3)编译main.c,得到一个exe文件,这就是这个菜单的模拟器;
4)main.c重写main函数按键处理部分和void update_screen(const int8_t* buffer) lcd显示函数,就可以移植到单片机上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用,为自己智商捉急

1)先按照需要的菜单结构编辑“menu_test.xml”文件,具体格式你参照现有的“menu_test.xml”内容估计可以看出来,很简单的;
2)运行“自动生成C代码.bat”,生成一个main.c文件
3)编译main.c,得到一个exe文件,这就是这个菜单的模拟器;
4)main.c重写main函数按键处理部分和void update_screen(const int8_t* buffer) lcd显示函数,就可以移植到单片机上运行

网友:
楼主分享精神可嘉

楼主:
V1.1再更新一次,相比上一次可以节省一些ROM空间

网友I:
谢谢楼主分享,很有用,以后也开发一些小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楼主分享,很有用,以后也开发一些小工具。

能用到的就是好东西

网友:
牛人,点个赞都不够

网友:
咱也点个赞,呵呵。

网友:
标记下,学习中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不错,有时间玩玩

网友:
必须要赞啊!

楼主:
上班了,冒个泡

网友:
一大早有幸看到,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有哪位兄弟可以帮忙出一个pdf版本的使用教程不?

网友:
MARK这样写菜单非常有用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打赏

网友:
暂时用不到,点赞。。

网友:
菜单生成,收藏了

网友:
路过,进入顶一下

网友:
也够折腾的,黑白屏菜单实在太简单,前期规划好,封装成结构体,后期维护则非常简单,不用这么折腾。同理,彩屏带图标菜单什么的,也是一样而已。

网友:
收藏了,多谢楼主。看下有机会用的上吗

网友J:
不如把menucreator 代码一起共享出来给大家玩下

楼主:
V1.1再更新一个版本吧,再省点ROM,扩大了一下可处理菜单项(最多处理8192个菜单项,最多1024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如把menucreator 代码一起共享出来给大家玩下

menucreator的源码太乱了,可读性比它生产的c文件格式乱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如把menucreator 代码一起共享出来给大家玩下

既然你有意,贴一段flex代码吧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enu_create.tab.h"

#define YY_SKIP_YYWRAP

char buffer[1024];
extern char* yylval;
int yylex(void);
%}

menu_beg "<menu>"
menu_end "</menu>"
item_beg "<item>"
item_end "</item>"
item_para "<item_para"
item_type "item_type"
item_name "item_name"
is_item_checked "is_item_checked"
func_onclick "func_onclick"
value """[^"]*"""
ws [ \t\n]+
%%

{menu_beg} {
        return MENU_BEG;
}

{menu_end} {
        return MENU_END;
}

{item_beg} {
        return ITEM_BEG;
}

{item_end} {
        return ITEM_END;
}

{item_para} {
        return ITEM_PARA;
}

{item_type} {
        return ITEM_TYPE;
}

{item_name} {
        return ITEM_NAME;
}

{is_item_checked} {
        return IS_ITEM_CHECKED;
}

{func_onclick} {
        return FUNC_ONCLICK;
}

{value} {
        strcpy((char*)buffer, yytext);
        yylval = (char*)buffer;
        return VALUE;
}

{ws} {
        //printf("space!\n");
}

. {
        //printf("other!\n");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分享,这确实方便不少,菜单框架确定了以后,最麻烦的就是改菜单内容了,有这小工具,事半功倍 ...

预告一下,今晚将有重要更新:
1>将支持include,编辑长菜单体验将大幅提升
2>支持菜单自动整理,类似于c语言格式自动整理工具astyle

网友:
very good  继续热切关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预告一下,今晚将有重要更新:
1>将支持include,编辑长菜单体验将大幅提升
2>支持菜单自动整理,类似于c ...

赞,楼主一直在升级啊,我得再深入了解一下

网友:
赞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K:
感谢楼主提供的精品,实验了一下很不错。找个时间深究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谢楼主提供的精品,实验了一下很不错。找个时间深究下代码。

用户体验如何?

楼主:
2017作品系列(一)(续):省力到没有朋友的文本菜单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楼主一直在升级啊,我得再深入了解一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7025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谢楼主提供的精品,实验了一下很不错。找个时间深究下代码。

新版本支持#include,用户体验提升很大

网友:
。膜拜大神。菜单生成备用

网友K:
仅在C-FREE上体验了,感觉挺好的。目测应该可以很轻易就做到BOOT的交互上或者是液晶显示上。
菜单的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恰好内容也与公司产品类似。
给赞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仅在C-FREE上体验了,感觉挺好的。目测应该可以很轻易就做到BOOT的交互上或者是液晶显示上。
菜单的内容 ...

移植应该是很简单的,只有两个函数需要重建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仅在C-FREE上体验了,感觉挺好的。目测应该可以很轻易就做到BOOT的交互上或者是液晶显示上。
菜单的内容 ...

2017作品系列(一)(续):省力到没有朋友的文本菜单神器

更新:
支持#include功能
支持代码自动整理

34楼贴出了用户指南

网友:
好东西  得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大牛!

你起得真早。。。。

网友:
非常感谢分享,学习。gui是我的短板

网友:
mark 牛逼的东西, 留着备用

网友M:
正在找类似的功能模块 楼主的东西我简单看了一下 很实用

不过模块结构设计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1。核心功能应该设计成无需任何修改直接在外部调用的模块 把菜单定义功能分离出来
2。消息处理、屏幕显示都设计成回调函数
3。windows中的示例提取成单独的文件 对核心模块功能进行调用

另外功能上建议可以在定义菜单时自定义回调函数参数值 方便回调函数中的处理

可以把这个项目放到github上 大家一起改

最后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M:
正在找类似的功能模块 楼主的东西我简单看了一下 很实用

不过模块结构设计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核心驱动代码每次生成的都是一样的,最开始的版本是把驱动,菜单自定义数组,以及windows测试部分分成三个文件的,后来嫌三个文件麻烦,才合并的

消息用函数指针实现回调,显示函数则是直接引用外部固定的函数名

楼主:
引用 网友M:
正在找类似的功能模块 楼主的东西我简单看了一下 很实用

不过模块结构设计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此帖之后发了一个新版本,支持include和xml代码整理功能,比这个要简单易用

现在有点不爽的是代码整理功能用的flex脚本语法比creator要严谨,可是最近又没时间修改这个工具了
下一版本准备同步creator的flex文件,然后添加编译warning和error日志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核心驱动代码每次生成的都是一样的,最开始的版本是把驱动,菜单自定义数组,以及windows测试部分分成三 ...

我觉得还是分开比较合适 每次生成的代码中 只应该有菜单相关数据 否则如果自己改了你生成的核心代码或者其他部分 一旦重新生成菜单就会被覆盖

楼主:
在12864上跑起来

网友N:
以前没有接触过flex这个东西,趁机学习学习,多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N:
以前没有接触过flex这个东西,趁机学习学习,多谢楼主分享

flex yacc是个神器

网友:
大神,拜膜一下

网友M(2017-06-06):
项目中用到了楼主的代码!赞!!!!!!

楼主:
引用 网友M:
项目中用到了楼主的代码!赞!!!!!!

不要用1.0版本,用1.1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M:
项目中用到了楼主的代码!赞!!!!!!

1.1版本支持include,管理更方便

网友O(2017-08-07):
支持图标,图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支持图标,图像吗?

不支持图像图标

网友P(2018-03-23):
引用 楼主:
这个菜单代码功能虽然简陋,但是写起来确实非常快,搭建一个菜单程序也就半小时的事 ...

首先对您的无私分享表示感觉,,在阅读您的代码中有几个疑问,希望可以解答下。1 貌似您的菜单没法东西动态的数值,比如我要在某个菜单级显示一个数字,加入是电压。他是一个动态的时刻计算显示更新的。可是我看您的代码貌似是按键消息驱动菜单,这样的话  你不按按键那么就无法更新显示当前界面。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麻烦解答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首先对您的无私分享表示感觉,,在阅读您的代码中有几个疑问,希望可以解答下。1 貌似您的菜单没法东西动 ...

请移步至续帖,有个1.1的版本,加入了菜单rename的api函数,可以实现你说的电压动态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移步至续帖,有个1.1的版本,加入了菜单rename的api函数,可以实现你说的电压动态更新 ...

喔喔  非常感谢  !我研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移步至续帖,有个1.1的版本,加入了菜单rename的api函数,可以实现你说的电压动态更新 ...

厉害了,自动生成代码?公司的一同事用的ruby脚本,自动生成格式化的代码,估计思路和你的一样,待会看看你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