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iar中,将一个C文件封装成lib

楼主(2017-03-09):
如何在IAR工程中,将某个.C文件生成一个lib呢?(是将工程中的一个文件生成lib,不是整个工程)

网友:
以前在网上搜到过,如何形成库文件。

网友A:
工程中只加入做库的文件,工程属性中输出选择库文件就好了;
可以在同一个项目中,也可单独做;
应该也可以加入obj文件编译,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另外建一个程只包含你这个c文件和头文件整个编程lib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建一个程只包含你这个c文件和头文件整个编程lib不就行了

您确定这样可以编译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中只加入做库的文件,工程属性中输出选择库文件就好了;
可以在同一个项目中,也可单独做;
应该也可以加入 ...

只有建库所用的文件,编译无法通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建库所用的文件,编译无法通过啊

一个例子,你看看

网友:
没有定义输出函数,应该不能运行,只是为了正常编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有建库所用的文件,编译无法通过啊

把这个文件需要用到的各个.h也包含进去,应该就能编译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这个文件需要用到的各个.h也包含进去,应该就能编译通过了...

确实是这样的,已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