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不可以实现lvds通信?

楼主(2017-03-09):
有没有人用stm32F4做过这个接口的通信?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发送TTL-LVDS 转换,接收LVDS-TTL转换而已,只是速度你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了,发送TTL-LVDS 转换,接收LVDS-TTL转换而已,只是速度你要多少

有专用转换芯片啊?速度的话40M吧

网友B(2017-04-08):
引用 楼主:
有专用转换芯片啊?速度的话40M吧

我目前使用 rgb 转 lvds ,速度设置为72MHz ,目前运行在 rgb565模式下,完全木有问题,

只是运行在 argb8888或者 rgb888 模式下,貌似每秒显示时,感觉会有闪烁,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屏幕的分辨率太高了还是怎么回事 ?

我的 lvds 屏幕的分辨率是 800*1280的

转换芯片 有 ds90c385, ms90c385,  SN65LVDS93A, THC63LVDM83R

我目前使用的是 ds90c38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使用 rgb 转 lvds ,速度设置为72MHz ,目前运行在 rgb565模式下,完全木有问题,

只是运行在 arg ...

rgb2lvds和lvds2rgb是不是纯硬件,转换芯片需要spi对其配置吗?能不能分享个收和发的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gb2lvds和lvds2rgb是不是纯硬件,转换芯片需要spi对其配置吗?能不能分享个收和发的电路 ...

这个 设置好 rgb 对应的参数就可以了,转换部分是芯片自带完成的,不需要我们干预

做好硬件的连接就可以了

其实本论坛也有
你在本论坛搜索一下,lvd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设置好 rgb 对应的参数就可以了,转换部分是芯片自带完成的,不需要我们干预

做好硬件的连接就可 ...

网友:
可以,有几个型号直接支持LVDS

网友D:
什么信号转LVDS?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 设置好 rgb 对应的参数就可以了,转换部分是芯片自带完成的,不需要我们干预

做好硬件的连接就可 ...

兄台的原理图是PADS画的吧,字体和风格都挺好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兄台的原理图是PADS画的吧,字体和风格都挺好看的

你好,是pads 软件搞的,多谢多谢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好,是pads 软件搞的,多谢多谢啊

可以发个SCH给我做参考不,老是感觉自己的图不好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什么信号转LVDS?

rgb 转 lvds

速度快,我现在使用 rgb 转lvds ,lcd屏可以稳定工作在 72MHz  完全木有任何问题

而 rgb 的目前貌似最高也就 30MHz 左右,一般能够正常工作在 20-25MHz 之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发个SCH给我做参考不,老是感觉自己的图不好看

请使用 pads  vx1.2 版本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使用 pads  v1.2 版本打开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rgb 转 lvds

速度快,我现在使用 rgb 转lvds ,lcd屏可以稳定工作在 72MHz  完全木有任何问题

Techwell8836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使用 rgb 转 lvds ,速度设置为72MHz ,目前运行在 rgb565模式下,完全木有问题,

只是运行在 arg ...

什么单片机支持1280×800 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什么单片机支持1280×800 啊

stm32f429, 446, f7xx系列都支持,

他资料说的是最大支持 1024*768,但是实际驱动 800*1280 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stm32f429, 446, f7xx系列都支持,

他资料说的是最大支持 1024*768,但是实际驱动 800*1280 是没有问题 ...

哦,厉害

刷大屏速率可能不一定能调到那么高吧,盯着看会有轻微闪烁。感觉NXP的片子没那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厉害

刷大屏速率可能不一定能调到那么高吧,盯着看会有轻微闪烁。感觉NXP的片子没那么厉害 ...

lcd 屏的时钟设置为 72MHz,驱动 800*1280 的屏,目前还没有发现有闪烁现象

不过只能使用 rgb565的数据模式,

如果使用 argb8888,或者 rgb888 数据貌似就会出现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71926-1-1.html   这个里面提到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G(2020-04-30):
有人试过RGB转双6的LVDS吗?   现在很多大的屏幕都是双通道6位的, 没找到合适的芯片, 有双通道8位的但不知道能不能当双6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人试过RGB转双6的LVDS吗?   现在很多大的屏幕都是双通道6位的, 没找到合适的芯片, 有双通道8位的但不 ...

TW8844

网友:
不客气,有需要可以考虑从我司采购,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2020-06-06):
引用 网友B:
这个 设置好 rgb 对应的参数就可以了,转换部分是芯片自带完成的,不需要我们干预

做好硬件的连接就可 ...

太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
液晶屏控制器,原用TSUMV59,客户要求改用大陆芯片替代,RDA8503要停产,一下找不到合适芯片,各位大神有何建议? 仅用VGA入,LVDS出,带scalar

网友(2020-07-20):
安徽宏晶有一款芯片ms1824,支持你上面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