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角度传感器,如何来控制角度?

楼主(2017-03-09):
例如跑步机,按一个10°的坡度,跑步机就会通过电机将跑步机的坡度升到10°,这个在程序中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步进电机+相应机械结构(齿轮+齿条)
设计好后做做参数标定就得了

楼主:
我想请教的是程序的逻辑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的是程序的逻辑是如何实现的?

2楼说的很明显了

网友:
控制步进电机,升/降踏板,并不断检测角度传感器,在到达预定角度时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