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汽车之家弹出黄网窗口,怎么破?

楼主(2017-03-09):
打开汽车之家的某些页面,右下角会弹出黄色网站的窗口,无法关闭,只能关闭网页,用小红伞杀毒无效,还有什么招?编辑原因:加回车行

网友A:
不会吧,几乎每天逛汽车之家论坛,目前还买中招过

网友:
应该是被劫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几乎每天逛汽车之家论坛,目前还买中招过

难道是上草榴中的?

网友B:
用adsafe试试看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是上草榴中的?

草榴也几乎天天逛

网友:
改一下dns

网友:
同问如何破,还有各种窗口

网友C:
同问,还有一些网站会跳出百度推广窗口,怎么破

网友:
怎么破,打开看

网友:
请楼主指导,怎么才能有这些小窗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还有一些网站会跳出百度推广窗口,怎么破

使用 ScriptBlock   插件.

网友:
复位路由器试试

网友:
一种是路由器在搞鬼,一种是宽带服务商在搞鬼

楼主:
每天都会对路由器断电,没有用

网友:
Chrome + 广告终结者 从来没有浮窗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dsafe试试看可以不

安装ADSafe后完美解决,不过一定要在ADSafe官网下载这个软件,在其他网站下载的,会被强奸一堆的乱七八糟软件

网友:
我的也解决了

网友:
找網絡提供商吧

网友:
看看黄网再关掉

网友:
欣赏完黄网再关掉

网友:
用插件解决。 从不姑息!

楼主(2017-04-24):
今天发现,手机上用UC浏览器也会弹出窗口,检查后发现电脑DNS被劫持,再往下查,发现原来源头来自路由器,是路由器的DNS被劫持了,只要通过我的路由器上网的设备都会弹出窗口,进入192.168.1.1修改路由器的DNS,修改路由器用户名,密码,问题终于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