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路人士能不能提供一个可以做冲印彩色胶片的地方

楼主(2017-03-09):
街边路边摊可以买到的一种十几块的儿童玩具故事机,里面插个卡片就通过透镜将图像显示在墙上。这个卡片上面有图案,是彩色的。我想找这个厂家做类似的东西。找了很多做菲林输出的,只能出黑白的。彩色的是激光打印,效果比玩具上的差太多了。
有没有大神能有这方面的熟人?

网友:
胶卷冲印店,,,还有那些社保把???

网友A:
你是要老式的幻灯片,还是要照片啊?
老式的幻灯片应该是,反转片拍的底片。
搞个120的相机,用柯达的120胶卷拍。
再拿去把底片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老式的幻灯片,还是要照片啊?
老式的幻灯片应该是,反转片拍的底片。
搞个120的相机,用柯达的120胶 ...

就是老式的幻灯片,我这只能提供电子文档,需要显示后再投影,再冲洗,请问哪里能做这个业务?量比较大。

网友:
换成不带底板的彩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老式的幻灯片,我这只能提供电子文档,需要显示后再投影,再冲洗,请问哪里能做这个业务?量比较大。 ...

我认识的一般都只做冲洗的,多年没玩了,X宝上你问下反转片冲洗的,是否提供此项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