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坏了,如何将老硬盘上的系统直接拿到新笔记本上?

楼主(2017-03-09):
目前的想法是 老硬盘接移动硬盘盒,接新电脑,然后新电脑配置从usb启动。
然后 一启动window启动界面就蓝屏。。。。。

是不是只能接相同的笔记本电脑,然后才行呢?

网友:
已启动就蓝屏,如果是XP系统,我建议你看下bios中的硬盘接口模式,要改为IDE模式。

网友:
肯定要一样的电脑才行,不然肯定会蓝屏的,乖乖重装吧

网友:
重装是正道!USB能启动也会慢得你受不了!

网友:
电脑主板的芯片组一样,可以进系统。如果新旧电脑主板已经隔几代,那估计进不了系统的。

网友A:
SATA/IDE驱动不同,想办法安装后改下注册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TA/IDE驱动不同,想办法安装后改下注册表就好

那“”“坏电脑的硬盘接移动硬盘盒” ,这种情况应该选择哪种驱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可能有楼主需要的答案: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8134-1-1.html

谢谢老大,我试下然后反馈结果

我现在关键问题是想“”“老硬盘+USB硬盘盒” 当成新系统盘、、

网友:
老硬盘一般是ide模式,放到新主机上,进bios,设置硬盘模式ide(不要使用ahci),如果仍旧蓝屏,可能就得重装了
前几天换ssd,把系统盘直接拷贝到了ssd,不过是同一台电脑

网友C:
这东西我比较有经验,先挂上旧硬盘到新机器(或者Ghost旧硬盘的数据到新硬盘),如果此时启动系统,加入硬件不一致的话几乎一定会蓝屏。此时应进入BIOS把SATA改为兼容模式(即IDE模式),然后U盘引导进入WinPE(推荐老毛桃),重建MBR,再启动进入系统即可,然后安装新硬体环境下的各种驱动,然后再进入BIOS把SATA改回AHCI,如果是XP需要打补丁才能使用。
我的WinXP,Win7,从老笔记本的Core2转移到i7环境下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D:
usb 启动需要替换Windows底层的驱动,不太好处理,有usb专用的xp系统可以试试。本机的硬盘通过usb启动也会蓝屏,Windows XP是不行的。dos可行,其他系统没有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我比较有经验,先挂上旧硬盘到新机器(或者Ghost旧硬盘的数据到新硬盘),如果此时启动系统,加入硬 ...

谢谢你的办法,我试下

那你有没有试过把旧硬盘的系统挂在usb移动硬盘上面启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usb 启动需要替换Windows底层的驱动,不太好处理,有usb专用的xp系统可以试试。本机的硬盘通过usb启动也会 ...

确实是不好处理,现在就难在这里了

csdn网上找了一个“”“移动硬盘装WIN7蓝屏7b必备命令”

看到有好多人说成功了,我试也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我比较有经验,先挂上旧硬盘到新机器(或者Ghost旧硬盘的数据到新硬盘),如果此时启动系统,加入硬 ...

请教一下,原机正常使用的硬盘,拆下后装在一个移动硬盘盒里面,通过usb插入计算机,开机能够从usb启动,结果启动过程中蓝屏。这种有没有办法通过修改,实现从usb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我比较有经验,先挂上旧硬盘到新机器(或者Ghost旧硬盘的数据到新硬盘),如果此时启动系统,加入硬 ...

老毛桃有有没有纯净版的?听说新的老毛桃里面有植入一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原机正常使用的硬盘,拆下后装在一个移动硬盘盒里面,通过usb插入计算机,开机能够从usb启动, ...

csdn网上找了一个“”“移动硬盘装WIN7蓝屏7b必备命令”

看到有好多人说成功了,(我试也不行)

你可以试试

---------------
友情提示: 移动硬盘中安装win7后,启动蓝屏报7b错误,
1:打开其他电脑或进WINPE,挂接该移动硬盘;
2:在cmd中运行该命令(管理员权限运行cmd  (附件-命令提示符-右键 以管理员运行 ));
3:如下其中m为在你所进入的操作系统中分配给移动硬盘中装系统的盘的盘符.,故需用记事本打开该命令而后修改,如过想看命令执行过程可以在末尾加个 pause: reg load HKLM\sys m:\WINDOWS\system32\config\system >nul 2>nul 我个人测试成功,正常装上win7 64位 旗舰版系统 理论上其他的版本也通用。
-----------------

----------------------
@echo off
echo    加载注册表
echo.
reg load HKLM\sys %1\WINDOWS\system32\config\system >nul 2>nul
if errorlevel 1 (
echo    注册表加载出错
goto fail
)
reg add "HKLM\sys\ControlSet001\Control" /v BootDriverFlags /t REG_DWORD /d 4 /f >nul
reg add "HKLM\sys\ControlSet001\Control\PnP" /v PollBootPartitionTimeout /t REG_DWORD /d 30000 /f >nul

echo.
reg unload HKLM\sys >nul 2>nul
if errorlevel 1 (
echo    注册表断开出错
goto fail
)
echo    注册表修改完成。
echo.
goto EOF

:fail
echo    操作无法完成

:eof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我比较有经验,先挂上旧硬盘到新机器(或者Ghost旧硬盘的数据到新硬盘),如果此时启动系统,加入硬 ...

已经成功了,非常感谢。
有一个问题不解,为何要改sata的模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可能有楼主需要的答案: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8134-1-1.html

莫大,按照11楼的已经成功,

最后sata改成achi模式,整个硬盘换到新笔记本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