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关于去耦电容布局问题

楼主(2017-03-10):
二层板的时候给芯片供电必须要经过去耦电容然后供电吗?只把去耦电容放在引脚旁边可以吗?如图,12v电源对7引脚供电后连接去耦电容,这样可以吗?谢谢

网友A:
扣以
去耦电容就是个电荷蓄水池,放芯片相应管脚旁即可
只是参数要选合适

楼主:
欧欧。好的,我只是比较疑惑这样是不是对电源噪声消除的作用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扣以
去耦电容就是个电荷蓄水池,放芯片相应管脚旁即可
只是参数要选合适 ...

欧欧。好的,我只是比较疑惑这样是不是对电源噪声消除的作用不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欧欧。好的,我只是比较疑惑这样是不是对电源噪声消除的作用不大了?

本来就不是滤电源噪音的,噪音那个是磁珠干的活。这个电容只是负责瞬间时钟翻转带来的巨大电流而已(通常数十到数千ps,最高能到数A)。因此,整板才有总电容量的要求,在500khz pwm下每1A大概需要300uf容量才能保持稳定。早期主板频率低,电容都是数个3300u的,现在开关频率动辙2mhz,上百A电流也不过区区6000uf了,当然仍然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超频后一带负载电压马上掉下去了(不止是vdroop的功劳,电容少,响应是快了点,但响应回复太差)。

网友B:
你这个电源线看着可以再往右边去一点,那么就可以接到电容上,同时芯片底下也有完整的地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源线看着可以再往右边去一点,那么就可以接到电容上,同时芯片底下也有完整的地平面 ...

完整平面对低速芯片无所谓,只有几百M以上时才需要考虑。我50M几个信号跨几个板子和一条20cm长1元一条的fpc线都没有任何问题。
有些经验并不一定适合任何地方,只有用过你才知道什么对你是最好的。

网友:
这个比较直观

网友:
请问你这本书的书名叫什么?

网友C:
OP放大电路活用技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OP放大电路活用技巧

不会是日本人写的吧?看电路布局很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日本人写的吧?看电路布局很像

对啊,川田章弘

网友: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