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卓手机能设置成不让安装软件么?

楼主(2017-03-10):
主要是给孩子配的手机,因为有电话微信联系的需要,又不想让孩子随便安装游戏软件,有什么法能控制一下么?

网友:
买水果不就行了

网友:
游戏有内置扣费,小孩子玩游戏点一下就扣了。除了不安装sim卡,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是不是可以设置权限吧,没有认证的软件不安装。

网友:
去掉apk安装程序的执行权限,最好是装好RE,TWRP之类的可以修改权限的工具,要安装程序时好恢复

网友:
一般安卓都有儿童模式或者访客模式之类的,设置密码可以限定各种权限。

网友A:
有些手机有学生模式,可以限制安装软件,限制哪些软件可用,哪些软件不可用或只可以用多长时间。

网友:
禁用掉软件安装的apk的运行权限行不行?

网友:
获取root权限,然后先备份system/priv-app/PackageInstaller.apk,然后删了,这样恢复出厂设置都不能安装应用。如果不想root,找个锁APP的应用,我用的是smart app protector,把PackageInstaller.apk和设置锁上,可以防住很小的小孩,这个对于recovery无解。现在小学生都懂得进recovery恢复出厂设置!-_-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手机有学生模式,可以限制安装软件,限制哪些软件可用,哪些软件不可用或只可以用多长时间。 ...

给你刷一下鸟都不剩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给你刷一下鸟都不剩了

如果有ROOT权限,什么都是浮云。学生模式是有密码的,开启密码后,敏感操作是要密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ROOT权限,什么都是浮云。学生模式是有密码的,开启密码后,敏感操作是要密码的。 ...

手机线刷管你毛线密码,直接全部格掉。

楼主:
谢谢各位给出的主意,家里孩子还不会刷机,还好。

网友:
我们搞手机系统时可以搞成需要特定证书软件才被信任,其他的都不能装,不过一般手机lz搞不到系统源码,这条路就堵死了

网友:
我给孩子买了个功能机,很小巧,随身带,只能打电话,不能玩游戏。
另外确实也需要,给了他一个旧安卓手机,不插卡,在家里用wifi上网,做个作业啥的。
这才能从更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