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串口2接收数据后进入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17-03-10):
使用stm32f030c8t6,只要串口2接收到数据就马上跳转到HardFault_Handler,
请大家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以下是初始化代码。
void USART2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2,GPIO_AF_1);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3,GPIO_AF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设置串口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设置数据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设置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设置效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设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设置工作模式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配置入结构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ART2_IRQn;//设置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0;//设置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 ;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接收中断使能

        USART_Cmd(USART2, ENABLE);//使能串口2

                }

网友:
接收函数看看

楼主: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如果是接收中断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RESET){

                        UART2_ModBus_Rec_data[UART2_RecvData_num]=USART_ReceiveData(USART2);//读完即自动清除RXNE
                        UART2_RecvData_num++;
                              Open_TIM3();
    }
    //如果是发送中断
    else
    {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TC);
    }
}

这是接收函数,关键是根本执行不到这里就死机了

网友A: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如果是接收中断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RESET){

UART2_ModBus_Rec_data[0]=USART_ReceiveData(USART2);//读完即自动清除RXNE
                        UART2_RecvData_num++;
                              Open_TIM3();

    }
    //如果是发送中断
    else
    {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TC);
    }
}
改下看看死不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如果是接收中断

还是不行,估计是USART2初始化函数有问题,哪位坛友帮忙发一下

网友B:
看样子应该是内存写穿(数组越界)了,可以试试用我即将正式开源的错误追踪库 CmBacktrace 来定位下具体代码位置及异常原因, https://github.com/armink/CmBacktra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应该是内存写穿(数组越界)了,可以试试用我即将正式开源的错误追踪库 CmBacktrace 来定位下具体代 ...

是不是访问了不存在的寄存器,因为只要接收到数据根本进不了串口中断直接死机,难道STM32F030C8的串口2有问题?

网友C:
没问题啊,只不过我用的是HAL这个库,你看看IO有没有被其他功能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啊,只不过我用的是HAL这个库,你看看IO有没有被其他功能占用

检查过了IO没有占用,朋友能不能把你的工程给我发过来我测试一下串口,谢谢了

网友C:
整个工程还真给不了,我用的STM32CubeMX直接生成的代码,这个库函数效率不高但是能将就用。
你可以安装一个,配置好了直接生成工程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工程还真给不了,我用的STM32CubeMX直接生成的代码,这个库函数效率不高但是能将就用。
你可以安装一个 ...

好的,软件已经安了但是提示缺少安装包,我再安个新版本的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软件已经安了但是提示缺少安装包,我再安个新版本的试试

有问题的话可以联系ST的技术支持,他们好像也在主推这个新的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应该是内存写穿(数组越界)了,可以试试用我即将正式开源的错误追踪库 CmBacktrace 来定位下具体代 ...

兄台论坛有开过帖子宣传嘛~ 看起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台论坛有开过帖子宣传嘛~ 看起来不错

先不急,等晚些时候正式发布

网友:
初始化代码应该是没有问题,我的也是这样,就是顺序不一样,我的顺序是中断配置、IO配置、然后串口2配置、最终开使能,但是这个影响应该不大。在接收中断中我强制清除标志位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RXNE)。如果你连中断都进不来的话,很有可能是中断向量表的映射不对,那就看看你的启动文件有没有选对了,我选的是startup_stm32f030.s。

网友:
调试时进入错误后, 打开堆栈视图, 看看是哪个函数引起的错误.  一般是数组越界, 指针越界, 字节对齐,,,错误

网友:
还要检查一下堆栈大小

网友:
16楼的答复非常棒。

看堆栈就知道执行到哪里错误了。

网友:
UART初始化的时候要读取当前设备时钟计算波特率寄存器,然后有一次初始化读取设备时钟的时候就会进入HardFault,最后一直没解决,直接往波特率寄存器里写了定值。

网友:
有可能是定义是缓冲数组过大,或者没有定界,造成越界,试下改少一点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