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W_DIY]简易固定翼飘飘机

楼主(2017-03-10):
以前买了个好小子飘飘机,我的技术不行,摔烂了。
但是它的设计理念还是不错了,相当耐摔,适合初学者。
所以我仿造了这个飘飘机,而且制作过程较简单,
没有垂尾,转向是靠横滚实现的.

主翼:KT板,平板,1m*0.15m,
机长:约0.65m.
电池:3S,1300mAh(也可以用1000mAh)
电机:1806,2280KV,配6040桨.
视频不太清析,大家将就看下:
机身是从包装箱里捡的泡沫,有点软,用泡沫胶将两块泡沫粘到一起,
(此时要注意给主翼造一个小小的迎角,让主翼前高后低)

为了增加强度,机身底部加了一块敷铜板,还有一块敷铜板用于固定电机.

两个T形敷铜板用于固定尾翼,先用铜丝绑在5mm碳纤杆上,再用热熔胶粘住.

尾轮用钢丝穿过后在碳纤杆上绕两圈,再用热熔胶粘住.

两个T形敷铜板刚好位于尾翼两端,用胶带粘一下就行了.

翼前端用胶带粘一根碳纤杆用于加强.

垂尾在直角附近做一个小三角形加强一下.

舵机的固定:先用泡沫胶粘一小块轻木片在KT板上,再用热熔胶将舵机固定于木片上.

主翼前端、后端中部要用碳纤杆加强,(中间也可以再加一根)免得碰一下就烂了.

用橡皮筋将主翼绑在机身上。

网友:
名字起的好!和唐伯虎完我漂漂拳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
看视频还真心不错!  可以培养小孩子的兴趣爱好!

网友:
LZ这个说好久了,终于上了。

网友A:
lz试验的时候用风洞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试验的时候用风洞么?

风洞是啥?
自己做着玩,没必要上这么高科技的设备吧,直接飞就是了。

网友:
起飞要平滑路面,不然左右路不平容易翻车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B(2017-05-17):
楼主真的是DIY达人,看了下楼主的帖子 大部分都是diy的东东,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的是DIY达人,看了下楼主的帖子 大部分都是diy的东东,太厉害了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小时候的梦想啊。。。

网友(2017-07-04):
真是打开眼界,这都可以啊

网友C:
飞了没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了没有,,,视频?

飞了,有视频,就15MB那个附件下载下来可以看。

网友(2018-02-14):
我小时候的制作梦想,楼主都帮我实现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啊

网友:
感谢楼上,找这帖子找了好久!

网友D(2019-09-21):
左右放两个电机,用差速控制转向应该更简单一些.最近想做一个玩玩.只是先要设计一个专门的遥控系统

网友:
生命真的在于折腾,无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是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右放两个电机,用差速控制转向应该更简单一些.最近想做一个玩玩.只是先要设计一个专门的遥控系统 ...

以前做得还是差了点,机翼还是要有翼型才好飞,重量也太重了。
我也是用的自己的遥控系统,参考了“萝丽遥控器”。
还在折腾电调、正在逐步改进,想尽量减轻重量。

楼主(2020-05-02):
以前做的还是差了点,新做的飞机发到5imx上了,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552355&extra=

网友:
视频发出来大家看看,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