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斩波为什么能对LED灯管调光?

楼主(2017-03-10):
最近有个工程项目需要LED灯的调光。

我买了一种可控硅调光的18W T8灯管,确实能够调光,拆开灯管看,里面是LED灯条+电源。

我又用从客户现场带回来的E40卡口的40W大球泡,接到T8灯管的可控硅调光开关中,发现LED球泡在闪烁,像是不断地重启,调整灯光越低,闪烁频率也越低。拆开球泡看,里面也是LED灯条+电源。

我知道可控硅调光是通过斩波降低工频电源的有效值,对于白炽灯、荧光灯这种阻性负载来说,有效值降低,亮度自然降低。

但是为什么带电源的LED灯也能用可控硅调光?LED电源一般不都是宽压输入,恒流输出吗?难道说有些LED电源还能根据原边电压大小来控制恒流值?

网友:
有种电源叫LED 调光电源,网上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主要看驱动

网友:
关键在“LED灯条+电源”的这个电源上,需要采用支持可控硅调光的电源

网友:
ls说得对,电源是关键,电源会将“占空比(导通角)”隔离后送到次级的RC滤波器,之后单片机读取ADC值,并用此值控制PWM占空比再去调制LED亮度.
这个是两年的一个方案,至于现在变得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编辑原因:点错发送

网友:
可控硅调光通过调节导通角调节输出功率就能调节亮度吧。不是通过可控硅调光的电源对输入电压有要求高就重启

网友:
电源才是可调光的关键,现在很线性驱动方案是可以用可控硅调光。如果是阻容降压的就要小心了,用可控硅调光可能会有问题,要用后切相调光器。

网友:
这个要用支持可控硅调光的LED驱动器才行。普通的驱动器是不行的。

网友:
后切相调光器可以解决吗?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确实是需要LED电源本身支持。

网友:
是专门的驱动,里面有一个维持可控硅调光器工作电流的电路,只有调光器正常工作,就可以提取导通角,通过检测导通角来调节输出电流,达到调光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