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和谐 XC8 1.41 pro

楼主(2017-03-10):
用本论坛的方法,和谐不了,始终显示 free 版本。
请哪位大侠提供下,谢谢!

网友A:
仔细看使用说明。在CMD窗口内运行。Find xclm.exe file in compiler's bin folder, rename to xclm.old and copy replacement xclm.exe file to bin folder.
Run xclm.exe once as administrator to patch compiler with new SHA has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使用说明。在CMD窗口内运行。Find xclm.exe file in compiler's bin folder, rename to xclm.old and ...

运行xclm.exe 会提示什么吗?我这什么都没有,就一闪而过。

Microchip MPLAB XC8 C Compiler (Free Mode) V1.41
Build date: Jan 24 2017
Part Support Version: 1.41
Copyright (C) 2017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License type: Node Configuration

如果破解成功的话应该显示 pro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使用说明。在CMD窗口内运行。Find xclm.exe file in compiler's bin folder, rename to xclm.old and ...

好象可以了,谢谢!可能是原先没用好,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象可以了,谢谢!可能是原先没用好,谢谢提醒!

能否发一下破解文件给我呢,我没有找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