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串起来或并起来用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楼主(2017-03-10):
手里有很多锂电池,单节4.2V的,每个都带保护板,现在想扩大容量给设备供电用,请问是串起来还是并起来用好些?另外有什么注意事项没有,因为容量比较大,请推荐合适的充电芯片,谢谢!

网友A:
容量不一,不能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不一,不能串联。

容量全都一样,都是2000mah的。

网友B:
串联起来充电需要做均衡。
可以参考下面这家公司芯片
https://www.electronicsdatasheet ... 2micro/parts/oz9350

网友:
最容易是并联, 然后才升压

网友:
看你供电电压多大?  一般串联需要匹配内阻,而且普通电池最好不要超过4串。
       如果有可能的话建议少串几节,再用升压。串太多节容易出现问题。当然这个也和你的放电倍率有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串联起来充电需要做均衡。
可以参考下面这家公司芯片
https://www.electronicsdatasheets.com/manufacturer ...

凹凸的IC 你用用就知道了。、

网友:
要根据实际容量和内阻来匹配吧。

网友:
锂电池串联要用同一批电池,而且还要做充放电平衡。

网友:
测下内阻基本一致可以串起来用

网友D(2019-08-19):
引用 网友C:
凹凸的IC 你用用就知道了。、

凹凸这颗ic用起来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串联需要同批次同容量的最好,并联其实没事,大容量,小容量都没事,不会先充满小容量的,因为各自内阻不同,电流不同

18650硬壳的有保护板即可,软包的必须还需要均衡板,当然都有最好了,

现在淘宝有卖带蓝牙的保护板均衡板模块,能手机查看每一节电池的电压,电量,好像很贵,200多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凹凸这颗ic用起来有什么问题吗?

芯片没什么大问题,毕竟凹凸的规模和实力在那里。  但是   :  规模小的不合作,合作必定要签保密协议,而且规格书资料除了原厂,基本找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芯片没什么大问题,毕竟凹凸的规模和实力在那里。  但是   :  规模小的不合作,合作必定要签保密 ...

难怪资料特别难找,官网上找个手册都费劲

网友:
需要注意别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难怪资料特别难找,官网上找个手册都费劲

用凹凸你还不如选大TI的

网友:
借宝地问下,如果锂电池并联,需要考虑哪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凹凸你还不如选大TI的

不知道ti的价格怎么样,有没有好的推荐,关注过ti的BQ76925和BQ40Z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