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303输出12V发热严重,3.3V正常,是有坑吗?

楼主(2017-03-10):
电路如上图所示。
同一个电路板上,还有一路3.3V,完全正常。只是跟这个有几个电阻电容值不一样。

12V和3.3V的在同一个PCB上,都是JLCSMT焊接,没什么其他变量了。

MP2303出12V那路上电一小会就严重发热,然后不断地热保护了应该。

是一个隐藏的坑吗?我哪里错了?
请大家帮我看一看。

楼主:
首先 我怀疑电感值太小了,换了一个100uH/3A的,问题依旧。。。

网友A:
D18不要的
你看资料  只有占空比大于65%  并且输出电压比较低 才要D18
你现在输出 12V  反馈到BS端  肯定要它老命呀

网友B:
D18要用1N5822,4418顶不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18要用1N5822,4418顶不住的

2303可以不需要需流二极管的,这个D18是自举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8不要的
你看资料  只有占空比大于65%  并且输出电压比较低 才要D18
你现在输出 12V  反馈到BS端  肯定要 ...

太感谢了,现在把D18吹掉了。

之前24V输入电流上来就200多mA。拿掉D18以后变成70mA了。

电感时间长还是烫。

我还需要拿掉啥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现在把D18吹掉了。

之前24V输入电流上来就200多mA。拿掉D18以后变成70mA了。

电感烫 要查一下是不是电感饱和了。空载电流应该不大的,70mA也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烫 要查一下是不是电感饱和了。空载电流应该不大的,70mA也大了

谢谢,我先好好看看MP2303的数据手册。电路图是照着正点原子那个SIM900开发板抄的。还以为换12v只需要换两个电阻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现在把D18吹掉了。

之前24V输入电流上来就200多mA。拿掉D18以后变成70mA了。

那个二极管不可以接哦。很少有方案会用到它。
电感烫很正常,说明你选型不对。开关频率多少来着?500k你用10uH就够了,1m你用6uH左右也够了。

网友:
感量太大了    10uh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烫 要查一下是不是电感饱和了。空载电流应该不大的,70mA也大了

换了一个100uH的电感,空载电流降低到35mA了。。

单独3.3V那路的时候,空载电流只有几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二极管不可以接哦。很少有方案会用到它。
电感烫很正常,说明你选型不对。开关频率多少来着?500k你 ...

Fixed 340KHz Frequency.

我看数据手册上写12v输出建议15uH~22u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烫 要查一下是不是电感饱和了。空载电流应该不大的,70mA也大了

现在问题是,电路没有负载,70mA的电流基本都转化为MP2303和电感上的热量了。

为什么会发热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是,电路没有负载,70mA的电流基本都转化为MP2303和电感上的热量了。

为什么会发热呢? ...

换tps54331吧。看上去同步整流低载没有进入打嗝模式,空耗电。

网友D:
换TD2786,兼容,便宜还大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是,电路没有负载,70mA的电流基本都转化为MP2303和电感上的热量了。

为什么会发热呢? ...

空载电流怎么会那么大?
肯定哪里不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换TD2786,兼容,便宜还大碗

国产货呀,但为什么还带着个美国的头衔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产货呀,但为什么还带着个美国的头衔

不懂,应该是华人的公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载电流怎么会那么大?
肯定哪里不对

对啊,肯定是哪里不对。。

总共就这么几个东西。

我把电感拆了,给12V的net直接连12V,耗电几乎为零,后端负载没问题。

这个电源芯片是“自激振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tps54331吧。看上去同步整流低载没有进入打嗝模式,空耗电。

我又给12V输出加了一个负载,接了一个12v的小电机,正常几十毫安的电流。
转一会儿就不转了,芯片太烫估计保护了。

网友G:
调节R33和R34  使EN电压在4V左右试试

网友H:
请用工程师的眼睛(示波器)查看芯片的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调节R33和R34  使EN电压在4V左右试试

谢谢。

把R33换成了20K,7脚电压3.9几V,空载依然是70mA。。。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用工程师的眼睛(示波器)查看芯片的工作状态

示波器有,看什么啊?看看纹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

把R33换成了20K,7脚电压3.9几V,空载依然是70mA。。。

你的芯片还活着?换个芯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芯片还活着?换个芯片看看。

JLCSMT的,5个板都这样。应该不是芯片问题。

已经正式放弃治疗,在板外加个2576模块。
下次改板,换成LM2576-12。

网友:
这个可能和PCB布局也有关系,楼主应该把PCB布局也贴出来看看

网友J:
7脚的接法对吗,不是直接和输入短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7脚的接法对吗,不是直接和输入短接吗?

不是7脚的问题,电阻值我换过了,效果一样。
已经放弃治疗了,改电路板。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是7脚的问题,电阻值我换过了,效果一样。
已经放弃治疗了,改电路板。 ...

我的一块基于MP2303的板子画完了,准备投板。之前没用过这个芯片,心里没底。
不过我是5V输出的,不知道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一块基于MP2303的板子画完了,准备投板。之前没用过这个芯片,心里没底。
不过我是5V输出的,不知道 ...

我用它输出3.3v完全没问题。
12v不行。

网友:
估计是Layout的问题。
DC-DC Layout不恰当有很大问题的。

网友(2017-04-26):
引用 网友E:
空载电流怎么会那么大?
肯定哪里不对

mp2303输出5V,,就接一个led灯串联一个1k电阻,负载也就5mA,  结果12V的输入端测量下有12.8mA的功耗.  感觉太大了,,,不靠谱啊.

仔细看电路图,的电容选的不对,3.3nF + 50pF组合的我选的0.1uF+0.1uF,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影响的

网友:
不知PCB是怎么画的,像这类芯片,手册上都有推荐的layout,
建议参考推荐布局及走线进行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