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焊接这种带尾针固定的pogopin弹针,怎么开钢网才方便?

楼主(2017-03-10):
要是开个圆孔,锡膏就漏下去了。
但是手工焊就太费劲了。
大家给点好建议。

网友:
开成热焊盘样式开孔即可。

网友:
不会漏的,放心吧

楼主:
自己画的

网友:
原来这个东西叫做 pogopin  现在才知道 长知识了  一直以为都叫顶针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  我也选这个.

网友:
探针是个可怕的东西!!

网友:
不要开整圈的,拆成四段圆弧,中间就可以连通了。

网友:
中间堵孔的圆盘最好用十字连接更可靠些.......

网友A:
还搞过这样的事,用大探针跑大电流,因为探针很筒壁接触面小,电流都在弹簧跑,导致探针都烧了

网友:
原来这玩意儿讲叫破狗针,我一直用探针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搞过这样的事,用大探针跑大电流,因为探针很筒壁接触面小,电流都在弹簧跑,导致探针都烧了 ...

多少安培?
我这是1安培的

网友:
量多可以考虑订制圆形焊料片直接套上去过回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安培?
我这是1安培的

我的是这种探针,跑2~3A

网友:
量不多的可以用针筒点锡膏;这个可比手工焊接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