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布局走线的问题

楼主(2017-03-11):
如图1,我把地平面分成了AGND和DGND,并且单点连接了,但是我发现底层电源5V走线直接把地分割了,顶层也被信号线包围了,这样对信号回流影响大吗?影响测量吗?需要修改吗?谢谢。

网友:
我去,这么空,把底层几根线走到顶层来,留出一块完整的地。

网友:
尽量让底层留一个完整的地平面,这样信噪比,辐射,信号完整性都会好搞很多。

网友:
从哪里进,就从哪里出

网友A:
过去一块板,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 - 但模拟地有干扰.  最后飞线成为整块地,问题解决.    得到了貌似整块地的抗干扰效果的结论.以后做板几乎都是整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过去一块板,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 - 但模拟地有干扰.  最后飞线成为整块地,问题解决.    得到了貌似整块地的 ...

挖一个过孔就不是整地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挖一个过孔就不是整地了啊

哈哈  差不多,整体铺铜.  不再刻意分割了(除了高低压)

网友:
总有人拿模拟地没分开说事,    现在又分开了。

网友:
那对于四层板是不是就没有这种问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