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低功耗,大家推荐一款电流表

楼主(2017-03-11):
测量100nA的精度,能低更好,对仪器不熟,我看都是那种台式的万用表,没有专用的,淘宝找到一家,结果还需要预定,卖完了。
这个国产应该便宜点吧,国外的也考虑,国产的6000以内,国外的15000以内,不知道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A:
安捷伦,吉时利

网友B:
如果不考虑精度,试下用大电容代替电池来供电,测量电压就知道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捷伦,吉时利

谢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考虑精度,试下用大电容代替电池来供电,测量电压就知道电量

这个电容漏电不好估算

网友C:
串个大电阻,电压档测,多小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串个大电阻,电压档测,多小都可以。

问题不在这里。主要问题是有时候电流会比较大,虽然大部分时候都是小电流睡眠状态。
串大电阻,在你的板子睡醒了大电流工作的时候就电压不足了。
你要的是专门为电源分析而设计的源表,自带电源和表,这样才行。。。

网友D:
最佳的型号就是安捷伦N6705B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不在这里。主要问题是有时候电流会比较大,虽然大部分时候都是小电流睡眠状态。
串大电阻,在你的板 ...

跨度有多大?或者唤醒的时候取信号切换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佳的型号就是安捷伦N6705B

这个,有点高级吧

网友:
uA 测量我都有困难了。。 nA 更难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点高级吧

你很可能没有太多选择。
不然你的被测设备就得配合外面的台表才行。你唤醒后要用大电流之前先发个信号,切换外面的取样电阻,然后才能真正打开耗电的外设。
你的板子真正高耗电的状态肯定该有几十mA的吧,结果普通6位半的动态范围是没法测的。
还有,普通6位半在满分辨率的情况下可能很慢,如果想快一点还得降分辨率~

网友:
我看830B 完全够用了

网友:
我买了  IT6122电源   可以显示到10ua, 和 克列茨Kyoritsu(日本共立)KEW 2500分体小电流钳形电流表   也是可以测到10ua

这都花了不少了, 再高达不到啊

网友D:
就看你是否真的要同时测休眠电流和正常工作电流了。
如果一定要测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休眠电流和工作电流,以及从休眠到工作的动态电流变化,那你没有多少选择。老老实实花¥吧。
休眠电流基本上总是低于uA,正常工作电流基本上总是高于毫安级别~
当然只测某种特定状态的休眠电流的话可以改程序,让CPU不要唤醒,一直停在休眠模式给你测(这个时候测到的数据可能不够真实,但没¥也只能如此)

另外就是改你的程序,让被测设备自己负责切换外面的采样电阻。自己搭个小电路,然后用个普通的高位台表都能搞定~
被测设备直接命令台表切量程不需要额外硬件,但台表切量程可能比较慢。你自己控制外部的模拟开关切量程要快得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看你是否真的要同时测休眠电流和正常工作电流了。
如果一定要测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休眠电流和工作电流, ...

你这是皇上不急太监急,楼主自己都没有想明白需求;
100na的精度和分辨率是两回事;
在100微安档位和100毫安档实现这个精度又是两回事;
连续无缝测量和切换档位测量又是两回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皇上不急太监急,楼主自己都没有想明白需求;
100na的精度和分辨率是两回事;
在100微安档位和100 ...

事实就是如此啊~
只不过国内大部分所谓的“低功耗”根本不会精确计算这些
我所见的大部分低功耗都是专门改程序永远休眠来测休眠功耗,然后正常工作测正常功耗,最后一算就行了~
老外的做法可是要求必须在真实工作状态下测这些的,要不然安捷伦那么贵的电源分析仪卖给谁了。。。

网友F:
采样电阻上并联一个二极管,大电流走二极管,小电流走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很可能没有太多选择。
不然你的被测设备就得配合外面的台表才行。你唤醒后要用大电流之前先发个信号, ...

常态睡眠,按照理论是几百nA,唤醒之后常态有一个瞬态大约即使毫秒的时间是20mA左右的电流,然后是几个u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事实就是如此啊~
只不过国内大部分所谓的“低功耗”根本不会精确计算这些
我所见的大部分低 ...

我程序已经功能决定了我可以一直测试某一个工作状态,深度睡眠或者浅睡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皇上不急太监急,楼主自己都没有想明白需求;
100na的精度和分辨率是两回事;
在100微安档位和100 ...

相对想说我还是喜欢redroof的回复,谢谢你回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相对想说我还是喜欢redroof的回复,谢谢你回复了

像你的需求买一个34465A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采样电阻上并联一个二极管,大电流走二极管,小电流走采样电阻。

这种小于uA级别的电流,随便从二极管就漏过去了。你不可能保证这个电流总是走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你的需求买一个34465A就可以了。

已经使用Agilent 34401A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使用Agilent 34401A

34401很慢的,最快只有1K的采样率,而新的34465最高可以开到50K,技术进步了很多(最高速的时候精度都是降到4位半)

你如果要测只有个位数毫秒的高功耗状态的电流,34401就测不到了。此时34465可以正常测到。
而且34465的1uA和10uA电流量程也是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4401很慢的,最快只有1K的采样率,而新的34465最高可以开到50K,技术进步了很多(最高速的时候精度都是 ...

嗯嗯,其实我主要担心的是深度睡眠模式的电流,因为这个电流在这个设备的整个生命周期之内是工作最久的(大约99%)
暂时也没有别的更好的设备了,暂且用一下,没法用的话再想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其实我主要担心的是深度睡眠模式的电流,因为这个电流在这个设备的整个生命周期之内是工作最久的( ...

供电线上串个大电阻,电阻两端再接个短路开关。首先接通短路开关,你的板子正常上电,在程序里面做好准备,然后控制停在睡眠状态。
这个时候断开电阻的短路开关,就可以用台表测电阻两端的电压了。
根据你的电流来确定串联电阻的大小即可,台表用最小的100mV挡位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嗯,其实我主要担心的是深度睡眠模式的电流,因为这个电流在这个设备的整个生命周期之内是工作最久的( ...

Keysight Technologies 34465A      楼主在做OTP令牌?

网友H:
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功耗可以做到na级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功耗可以做到na级

MSP430之类的超低功耗单片机,休眠状态下就是这种数量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功耗可以做到na级

小壁虎,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D:
MSP430之类的超低功耗单片机,休眠状态下就是这种数量级

是小壁虎

楼主:
引用 网友G:
Keysight Technologies 34465A      楼主在做OTP令牌?

不是的哈,没做过那么高级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电线上串个大电阻,电阻两端再接个短路开关。首先接通短路开关,你的板子正常上电,在程序里面做好准备 ...

你这个方法可行,明天就去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