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桌面中的软件快捷方式坏了怎么修复

楼主(2017-03-11):
如图,发现桌面软件的快捷方法坏了, 但是点击也能打开 软件什么回事,
能修复吗

网友:
图标缓存

楼主:
如图设置下 没有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设置下 没有成功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d8072ac45df560ec95cefd14.html
看看这里,也可以自己找下

网友B:
电脑现在也是这个现象,搞了几种方式没有修复成功,现在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d8072ac45df560ec95cefd14.html
看看这里,也可以自己找下

试了其中几种办法, 不见效,就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现在也是这个现象,搞了几种方式没有修复成功,现在放弃了.

图标 属性 中 图标 看下,如果提示没有图标就是程序本身图标异常,也可能提示程序没有找到(不过可以打开,奇怪不),打开目标位置新建一个就好,明显是受损了;

网友:
更改图标可以看到原程序的图标存在,但就是显示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