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数据移动mov指令mov k150z0 d135和MOV H0C8E D8120可以这样吗

楼主(2017-03-11):
三菱PLC数据移动mov指令。mov k150z0 d135可以这样写吗?如果可以,代表啥意思?

网友A:
不可以;VZ指令是变址用的、你直接常数它去哪寻址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VZ指令是变址用的、你直接常数它去哪寻址去

谢谢!!!!!

网友B:
可以用
书册上这么一句话:
Decimal devices/numeric values: M, S, T, C, D, R, KnM, KnS, P and K
For example, when "V0 = K5" is specified and "D20V0" is executed, an instruction is executed for the device
number D25 (D20 + 5).
Constants can be indexed also. When "K30V0" is specified, an instruction is executed for decimal value K35
(30 + 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
书册上这么一句话:
Decimal devices/numeric values: M, S, T, C, D, R, KnM, KnS, P and K

网友:
FX3U好像支持这样的操作

网友(2018-01-26):
好像理论上是可以。常数后+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