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单片机外挂存储器,该如何选型呢?

楼主(2017-03-11):
初次接触单片机外挂存储器,该如何选型呢?

网友A:
挂什么,EEPROM,SRAM ,SDRAM, Flash等等,好多种,需求要讲清楚

网友:
买个开发板,看他怎么选的型,照抄就是

网友:
内置不行吗?

网友:
存储器的类型,容量,速度,引脚数,价格。你照着这些参数来选择。

网友:
   24c02     25Q16 ////

网友:
什么需求都不说清楚。

网友:
换容量够的单片机

网友:
回到了8031时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什么,EEPROM,SRAM ,SDRAM, Flash等等,好多种,需求要讲清楚

比如我要接摄像头,存储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什么,EEPROM,SRAM ,SDRAM, Flash等等,好多种,需求要讲清楚

我日后要把采集过来的数据储存起来,是用nor flash 还是使用nand flash呢?

网友:
TF卡最合适

网友:
那就sd卡最好,4bit模式开48MHz时钟,爽死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日后要把采集过来的数据储存起来,是用nor flash 还是使用nand flash呢?

晕,你要先把需求分析清楚,如果数据量小于32MB,可以考虑8PIN的SPI接口的NorFLASH,普通单片机都带SPI接口,没有用IO模拟也很简单。如果需要容量大,NandFLASH + 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你要先把需求分析清楚,如果数据量小于32MB,可以考虑8PIN的SPI接口的NorFLASH,普通单片机都带SPI接 ...

推荐几个nor flash的型号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几个nor flash的型号呗

W25Qxx MX25Lxxx GD25Fxx M25Pxx之类的又便宜量又足封装又小使用又简单,而且兼容的N多,按容量选个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几个nor flash的型号呗

我们用MX25L12835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