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JLinkARM.dll实现JLINK编程器,原创首发!!

楼主(2017-03-11):
之前发过一个帖子:Python实现RTT客户端,源码+详细讲解,绝对原创!申请置酷!

RTT客户端能实现的根本原因是:Python通过调用JLinkARM.dll,能够实现对单片机任意内存、寄存器的读写

既然能读写任意寄存器,那通过读写STM32内部的Flash寄存器,肯定也可以实现对STM32的编程了,,所以我实现了下面这个简易JLINK编程器

具体的实现代码如下图所示,实现很简单,基本就是C语言擦、写Flash的直白翻译,,就算不懂Python,也能看懂这些语句每条是干啥的

源码和打包后的单文件.exe文件如下,希望大家喜欢

最后,再强调一句Python通过调用JLinkARM.dll,能够实现对单片机任意内存、寄存器的读写,所以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实现对Cortex-M单片机任意外设的控制,,比如通过写DAC将STM32变成一个信号发生器、通过读ADC将STM32变成一个万用表或示波器,通过读写SPI相当于把STM32变成了一个USB转SPI,,这样就可以通过编写一些脚本将STM32开发板变成一个万能仪表,,想想还有点儿小激动啊

网友:
看起来很 666 的样子,
谢谢分享,关注一下。

网友:
来捧场的

网友:
屌的不行,牛逼

网友:
这个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原来是调用JLINK的官方DLL实现对官方JLINK的控制,我以为是Python控制自己做的硬件编程器。呵呵
类似的,当然也可以调用 ST的 st-link/V2 控制st-link/V2 对STM进行操控。
不过,还是对楼主赞一个!

网友A:
不错,曾经试过用批处理调用jlinkARM.dll 下载STM32程序

网友B:
JLinkARM.dll 动态库的资料能发一份上来吗?

网友:
哇哇哇!!
这个好啊

可以用这个来实现UID的自动加密呀、外部参数自动校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曾经试过用批处理调用jlinkARM.dll 下载STM32程序

你这个应该是用 命令行接口 来实现的吧,
不是用 dll 的 api?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inkARM.dll 动态库的资料能发一份上来吗?

资料我也没有,我想这个应该只有SEGGER公司的合作伙伴才能拿到吧

链接JLinkARM.dll的代码在jlink.py文件中,我也是从网上下载的

网友C:
界面用的什么库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界面用的什么库画的?

PyQt,QtDesigner画界面

网友:
另外的Py接口还有OpenOCD支持范围就广一些,可惜版本太老。

网友D:
这个软件有点意义啊。如果能找到linux下面的jlink这个文件。那就可以实现在linux板子上面对STM32在线更新了。

网友:
搞定dll接口就一切都可以了

网友:
楼主太强了!跟着学习。

网友:
楼主,问下,ARM 自家的 U-Link2 有没有类似的 DLL 可以拿来把玩的?

网友E:
搜了下,果然有类似的,叫 uVision Socket Interface:http://www.keil.com/appnotes/docs/apnt_198.asp

网友:
楼主,牛,又放毒了,向楼主学习。呵呵!

网友:
这个DLL接口API资料有吗?

网友:
其它ARM9之类的可以吗?

网友:
这主意好。

网友:
好犀利的样子,关注。

网友:
单片机+SWD(jtag)协议也可以, 就是速度和通用性上赶不上JLINK+JLINKARM.DLL

网友F:
楼主  python  玩的比较溜啊   PyQt,QtDesigner在window系统下 不是有bug  生成不了python源码吗?难道是新版解决了。

网友:
跟着楼主的足迹过来顶一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python  玩的比较溜啊   PyQt,QtDesigner在window系统下 不是有bug  生成不了python源码吗?难道是 ...

QtDesigner生成的文件是.ui文件,通过"pyuic4 MCUProg.ui -o MCUProg_UI.py“生成python代码文件使用,,没有bug,一直可以用!!

网友:
这下学python有动力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个很厉害啊!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QtDesigner生成的文件是.ui文件,通过"pyuic4 MCUProg.ui -o MCUProg_UI.py“生成python代码文件使用, ...

我整过几次都不行,生成不了,google 搜了下 说是windows下的bug  没有找到解决办法。难道是版本问题

网友G:
牛,,,不过jlink下载程序是通过往mcu里写入一个程序,然后和这个程序交互进行下载的,这样比直接写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牛,,,不过jlink下载程序是通过往mcu里写入一个程序,然后和这个程序交互进行下载的,这样比直接写快 ...

多谢大侠阔气的打赏啊

大侠一下就说到关键缺点了,速度确实比较慢,,生产性质的批量烧写的话确实不太合适

主要目的还是演示一种脚本程序通过JLINK直接操作MCU寄存器的方法,,这种玩儿法灵活性很强,可以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网友:
期待想到一个应用现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阔气的打赏啊

大侠一下就说到关键缺点了,速度确实比较慢,,生产性质的批量 ...

我哪对得起大侠称号啊,,,我挺关注你的啊嘿嘿,论坛里谁玩python溜就想到你啊

网友:
顶了再说,肯定可以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哪对得起大侠称号啊,,,我挺关注你的啊嘿嘿,论坛里谁玩python溜就想到你啊 ...

MCUer里面python玩儿的溜,pythoner里面MCU玩儿的溜 看来还是跨界发展比较容易火

网友:
强大, thanks for share

网友H:
这个不错。不过你这个办法操作起来效率比较低,而且有些功能可能并不一定能实现。keil下有flash编程的算法库。其实就是把code加载到ram中运行,然后通过jlink操作内存和寄存器来实现与ram总的code交互的方式来工作。这样就可以实现对各种SWD接口的芯片的编程。包括你说的其他功能,而且是全速运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错。不过你这个办法操作起来效率比较低,而且有些功能可能并不一定能实现。keil下有flash编程的算法 ...

是,不过那个要求同时写单片机上运行的C代码和控制JLink的上位机程序,这个只需要写上位机脚本,更简单、灵活,,各有优缺点吧!

网友I:
JLinkARM.dll, 大俠有沒有把它的API函數列反譯出來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JLinkARM.dll, 大俠有沒有把它的API函數列反譯出來自用?

额,没这能力啊

网友:
看你这贴子,我也好激动,牛~

网友I:
所以你的使用它給SDK裡面 jlinkarmdll.h 的 寫套接的嗎
還是俺漏看了甚麼
其實要這樣請教是想看看有沒有後門或暗門藏在DLL裡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所以你的使用它給SDK裡面 jlinkarmdll.h 的 寫套接的嗎
還是俺漏看了甚麼
其實要這樣請教是想看看有沒有 ...

1楼有源码,我用jlink.py中的代码控制JLinkARM.dll的,,jlink.py我从网上找的

网友:
这个思路好,谢谢分享,关注先。

网友:
引用 楼主:
1楼有源码,我用jlink.py中的代码控制JLinkARM.dll的,,jlink.py我从网上找的

好的了解
謝謝你的資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所以你的使用它給SDK裡面 jlinkarmdll.h 的 寫套接的嗎
還是俺漏看了甚麼
其實要這樣請教是想看看有沒有 ...

请问这是哪个页面URL,这个sdk能下载到吗?

网友:
可以用来实现脚本化测试功能 , 厉害

网友:
大牛,jlink玩的好溜,这个一定要收藏。

网友J:
楼主 jlink 的SDK哪里有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 jlink 的SDK哪里有下载?

我也没见过JLink SDK,有jlink.py这个文件就能操作JLink,,1楼有可以下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其实可以写个批处理脚本,讲目标文件放到当前目录下,调用jlink.exe下载到指定的位置上即可。
给生产的话,连上仿真器直接双击即可实现。

网友:
资料很棒,谢谢分享~看来电工们除了会C还要多学点儿别的东西啊

网友:
楼主,牛人,mark一下,Python+JLinkARM.dll实现JLINK编程器

网友(2017-06-03):
竟然只有F1

网友:
这个改改,看来就可以跨平台linux, Mac下用喔

网友:
大大的来个赞

网友:
关注一下,刚好学Python~~

网友K:
其实完全可以用Tkinter写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其实完全可以用Tkinter写界面

确实,用Tkinter的话打包成exe应该可以小很多,对于这种非常简单的界面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L(2017-07-10):
楼主,寄存器的读写和FLASH编程用的函数一样?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寄存器的读写和FLASH编程用的函数一样?
谢谢。

对,完全一样。
其实就是Python通过JLinkARM.dll控制JLINK调试器读写MCU的内存空间(外设寄存器就是SRAM内存),C怎么操作这些寄存器、Python就怎么操作

不过如果你要做产品级的编程器,不建议你用这种方法,,因为速度太慢!!
你可以参考下PyOCD(OpenOCD的Python实现),,他是先用C编写Flash擦除、读写函数,把这些函数编译生成bin文件,,然后下载程序前先把这几个函数通过JLINK传输到单片机的SRAM中,,然后通过JLINK传输程序数据,,让这些C函数执行实际的写入操作,,Keil、IAR里面的编程也是这么做的,,速度可以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完全一样。
其实就是Python通过JLinkARM.dll控制JLINK调试器读写MCU的内存空间(外设寄存器就是SRAM ...

谢谢回复。
不打算做编程器,我打算控制GPIO或AD之类的单片机外设,为了调试方便,减少烧写程序。

最近用你的小程序,调试AD很方便。多谢。呵呵。

网友(2017-11-14):
这个思路好,谢谢分享

网友:
好牛逼    开辟新思路

网友:
请问 调用DLL的路径需要指明吗?我想使用labview 调用DLL 做一个更炫的 界面!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哦?

网友M:
另外 是不是说 这样 读写的话 速度是不是比串口 USB什么的要快很多?很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另外 是不是说 这样 读写的话 速度是不是比串口 USB什么的要快很多?很多?很多? ...

肯定比串口快啊,至于快多少取决于你用哪种JLINK,,

如果用最便宜的JLINK-OB的话,频率最高4MHz,传输速率估计也就几百Kbps吧,比串口115200快几倍而已

如果用JLINK v9 JTAG接口的话,频率最高15MHz,传输速率应该有串口几十倍了

最顶级的JLINK Ultra+,JTAG接口最高50MHz,传输速率20Mbps以上,,

至于比USB快,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啊,,JLINK本身就是用USB传输的啊

网友M:
引用 楼主:
肯定比串口快啊,至于快多少取决于你用哪种JLINK,,

如果用最便宜的JLINK-OB的话,频率最高4MHz,传输 ...

是不是说 写一个简单的ADC DMA 就可以读取ADC的采集数据了?

我想试验一下!另外 可以不可以通过labview 加载固件来实现不同的采集的功能呢?

希望能够给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不是说 写一个简单的ADC DMA 就可以读取ADC的采集数据了?

我想试验一下!另外 可以不可以通过labview ...

可以啊!
不过想实现ADC数据采集的话,,更简单的方法应该是用SEGGER RTT,,参考如下:
开贴研究:JLINK RTT,完爆各种printf形式,从此swo是路人
Python实现RTT客户端,源码+详细讲解,绝对原创!申请置酷!

Labview的话,,只要能调用JLinkARM.dll就可以实现上述功能,,你可以搜下Labview调用JLinkARM.dll的资料,,不过我没见到过。。

网友:
好东西,感谢楼主,标记下,JLINK RTT下载软件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可以啊!
不过想实现ADC数据采集的话,,更简单的方法应该是用SEGGER RTT,,参考如下:
开贴研究:JLIN ...

感谢楼主哦!

我比较擅长labview
如果你愿意 我们可以一起合作 搞一个开源或者专门化的测试系统??

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M:
感谢楼主哦!

我比较擅长labview

可惜,labview我不懂啊!
我最近在搞micropython的mt7687移植

网友:
楼主,方便不方便留个电话,请教一下?
另外 JLINK的JTAG模式与SW模式速度有很大区别吧?

网友M:
楼主,貌似找不到 JLINK.DLL 的头文件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貌似找不到 JLINK.DLL 的头文件啊!

!!

JLinkARM.dll的头文件?你是指C、C++里面用的.h文件吗?这个我也没见过,,

基于JLinkARM.dll的二次开发本身不是免费开放的,,需要付费才能拿到SDK,,

网友:
引用 楼主:
JLinkARM.dll的头文件?你是指C、C++里面用的.h文件吗?这个我也没见过,,

基于JLinkARM.dll的二次开 ...

嗯!

这就明确了!

难道只看到了一个DLL 并看不到哪个关于DLL的头文件呢!

有些函数的原型 也不知道啊?

网友M:
OK!

那么函数原型你是怎么获取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OK!

那么函数原型你是怎么获取到的啊?

函数原型我是在Google上搜"jlink python"搜到的,,不过那个原型对你没用,因为python里面的原型都没参数类型,你看到也没用。。

本坛上有个大神搞出来一份jlink的C# API,你可以去看下,那个很详细:c#的 JLINK API,自己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函数原型我是在Google上搜"jlink python"搜到的,,不过那个原型对你没用,因为python里面的原型都没参 ...

OK!
THANKYOU!

网友:
正在看Python

网友N(2018-01-08):
用你这个烧写程序比  用JFLASH 慢多少?比如100k的bin文件,要刷多久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你这个烧写程序比  用JFLASH 慢多少?比如100k的bin文件,要刷多久才行

很慢,,用JFLash吧,,这个只是一个原理演示,不足以用在产品上

想提升速度就改成JFlash那样,用C写Flash操作函数(擦除、写入),用Python通过JLink把这段儿代码注入单片机RAM中,然后传输要烧写的代码、控制单片机里的Flash操作函数执行擦写操作

Keil、JFlalsh、IAR都是这么干的,,
而且最新版本的JFlash、IAR都支持Keil的算法文件(也就是.FLM文件,,这个文件就是要注入单片机RAM里面的Flash操作代码),,你如果也直接用Keil的算法文件的话,,就省去了自己写算法文件的麻烦

具体细节你可以参考下pyOCD,它就是用Python实现的编程软件,,而且用的烧写算法好像也和Keil的兼容
具体算法程序怎么写,可以参考FlashAlgo

最后,如果你坚持用Python通过JLink直接操作单片机寄存器的方法做编程器的话,,那一定要选速度快的JLink,千万别用只有4MHz的JLINK-OB,,烧300K的代码要2、3分钟

网友:
先收藏,后面在学习下

网友:
程序刷好给芯片复位让程序运行起来是哪个api

网友N:
我的vs版本的也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的vs版本的也好了

恭喜恭喜,C#开发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恭喜,C#开发的吗?

C++,1秒1kb的样子

网友N:
要是知道IAR .out 或者keil .axf文件的数据结构就好了 ,就可以做成ucProbe一样 把 程序中变量读取出来,

自己画曲线,写数据库,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要是知道IAR .out 或者keil .axf文件的数据结构就好了 ,就可以做成ucProbe一样 把 程序中变量读取出来, ...

读map文件,可以实现

网友N:
引用 网友O:
读map文件,可以实现

搜里面的字符串,找后面的地址,感觉好麻烦。

网友P:
请教楼主,我是用LabVIEW调用JLinkARM.dll的,现在可以读写内存了,但是第一次总是弹出JLink中芯片选择的对话,如何在程序程序中选择呢?在您的程序中除.map 文件,未发现与芯片选择有关的代码。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教楼主,我是用LabVIEW调用JLinkARM.dll的,现在可以读写内存了,但是第一次总是弹出JLink中芯片选择的对 ...

下面这个帖子37楼: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5339-1-1.html?_dsign=1a2505fe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这个帖子37楼: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5339-1-1.html?_dsign=1a2505fe

膜拜一下牛人,按您的指点已经成功了。

网友P:
再次请教,看下图部分代码,烧写程序时是先擦除Page,再写Page,而擦除和写Page的代码都是自己编写的(实质上还是32bit写操作的),有些疑问:
1.为什么要分page操作,将所有内容按32bit挨个写入不行吗?
2.写之前为什么要擦除,擦除也是写操作啊?
3.如何保证写成功,是读出来核对一遍吗?
4.动态库中没找到直接的烧写函数(文件名作为输入参数就可以完成烧写步骤)?
5.看代码,还是需要解析.hex文件的,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再次请教,看下图部分代码,烧写程序时是先擦除Page,再写Page,而擦除和写Page的代码都是自己编写的(实质 ...

1.为什么要分page操作,将所有内容按32bit挨个写入不行吗?
应该也可以,我是按照STM32的C语言例程写的,它的例程是按页写的

2.写之前为什么要擦除,擦除也是写操作啊?
Flash写之前必须擦除,因为Flash的写操作只能把1改成0,不能把0改成1,,擦除操作用来把Flash全变成0xFF

3.如何保证写成功,是读出来核对一遍吗?
可以这样,或者全都出来计算个CRC,和电脑传过来的CRC比较下

4.动态库中没找到直接的烧写函数(文件名作为输入参数就可以完成烧写步骤)?
没有这种函数

5.看代码,还是需要解析.hex文件的,是这样吗?
你可以让Keil生成.bin文件,,这样就可以直接写,不用解析了

网友P(2018-02-10):
请教楼主,打开烧写文件时有没有计算文件的CRC。
用J-Flash打开 .hex 文件会有个CRC结果,试了几种方法都没计算出这个结果,不知道J-Flash是怎么计算的
- Data file opened successfully (1 bytes, 1 range, CRC of data = 0xEE0E612C)

网友:
:020000040800F2
:0100000002fd

hex 文件内容如上所示,J-FLASH计算出的CRC=0xEE0E612C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教楼主,打开烧写文件时有没有计算文件的CRC。
用J-Flash打开 .hex 文件会有个CRC结果,试了几种方法都没 ...

没有计算CRC,,Intel Hex文件格式里没有CRC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软件有点意义啊。如果能找到linux下面的jlink这个文件。那就可以实现在linux板子上面对STM32在线更新了 ...

Linux 下有 OpenOCD

网友:
不错哦,有空试试。

网友Q:
请问 python 打包exe用的是什么工具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问 python 打包exe用的是什么工具 谢谢

PyInstaller

网友R:
如果是单纯的JTAG/SWD访存操作,可以考虑用FT232H/2232H/4232H系列芯片直接怼,USB HS的,一点都不怂。

JLink的附加值在处理器相关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R:
如果是单纯的JTAG/SWD访存操作,可以考虑用FT232H/2232H/4232H系列芯片直接怼,USB HS的,一点都不怂。

JL ...

看了你说的那些芯片,,官方资料页上没说支持SWD

网友:
引用 网友N:
要是知道IAR .out 或者keil .axf文件的数据结构就好了 ,就可以做成ucProbe一样 把 程序中变量读取出来, ...

顶这个。这要是搞成了,就跟STM studio 一样,读变量,画曲线,是个超级深度记忆示波器呀。楼主有什么见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说的那些芯片,,官方资料页上没说支持SWD

用MPSSE自己做时序。

网友(2018-04-12):
“最后,再强调一句Python通过调用JLinkARM.dll,能够实现对单片机任意内存、寄存器的读写,所以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实现对Cortex-M单片机任意外设的控制,,比如通过写DAC将STM32变成一个信号发生器、通过读ADC将STM32变成一个万用表或示波器,通过读写SPI相当于把STM32变成了一个USB转SPI,这样就可以通过编写一些脚本将STM32开发板变成一个万能仪表,,想想还有点儿小激动啊” 这种操作都需要硬件JLINK吧?那做什么仪表也没什么还要JLINK也是很麻烦啊。

网友:
这个比较厉害,要顶一下。

网友:
相当的风骚~
楼主厉害。

网友:
python算是动态语言吧,RAM就不好掌控了,会不会有栈溢出的情况,这方面怎么处理呢?

网友:
不错,挺有意思

网友:
好思路,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mark一下,好好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搜里面的字符串,找后面的地址,感觉好麻烦。

这种活儿用正则表达式很合适,正则表达式是文本处理的利器,,建议了解下

网友S(2018-05-17):
引用 楼主:
很慢,,用JFLash吧,,这个只是一个原理演示,不足以用在产品上

想提升速度就改成JFlash那样,用C写Fl ...

1. 很感谢你在论坛里普及和推广py,看了你其它的帖子,也受到点启发。
2. 昨天用你的程序,修改一下,可以直接下载到flash了。但是很慢。pyOCD的代码看不明白,所以先问问你思路。你提到的

“想提升速度就改成JFlash那样,用C写Flash操作函数(擦除、写入),用Python通过JLink把这段儿代码注入单片机RAM中,然后传输要烧写的代码、控制单片机里的Flash操作函数执行擦写操作”
--------------------------------------------------
这里的“然后传输要烧写的代码”,传输要烧写的代码暂记作App。请问App是不是也是用JLINKARM_WriteMem写到内存中,然后内存中原有的“这段儿代码”相当于Boot,将App写到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S:
1. 很感谢你在论坛里普及和推广py,看了你其它的帖子,也受到点启发。
2. 昨天用你的程序,修改一下,可 ...

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你知道Keil里面给单片机下载程序的时候要指定一个.FLM格式的烧写算法文件,,这个文件其实就是一个在RAM里面执行的单片机程序,它的作用就是把J-Link传过来的数据烧写到单片机的Flash里面去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虽然没有用过,感觉很高大上的样子呢

网友(2018-07-05):
好腻害的样子

网友(2019-04-24):
引用 网友E:
搜了下,果然有类似的,叫 uVision Socket Interface:http://www.keil.com/appnotes/docs/apnt_198.asp ...

这个是啥玩意

网友T:
想问下,怎样通过jlink的命令行直接读写单片机内存的数据。比如我要写一个寄存器数据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T:
想问下,怎样通过jlink的命令行直接读写单片机内存的数据。比如我要写一个寄存器数据怎么做 ...

网友T:
能不能给个实例,操作一下寄存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T:
能不能给个实例,操作一下寄存器看看

网友T:
mem32  0xE000ED08 ,  1   这个是把0xE000ED08这个地址数值设置为1

w4  0xE000ED08 , 0x20000000  这个是把0xE000ED08这个地址数值设置为  0x20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T:
mem32  0xE000ED08 ,  1   这个是把0xE000ED08这个地址数值设置为1

w4  0xE000ED08 , 0x20000000  这个是 ...

mem32是读,,w4是写

网友:
楼主,这个附件是金沙滩逻辑分析仪,抓取的一个通过ulink的swd接口来实现对mcu解锁的数据过程,我想用jlink来实现,不知道怎么做比较好。

网友T:
我想用jlink实现上面的通信过程,全部用jlink的命令行来做,很麻烦,想用Python来实现这个过程,要怎么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想用jlink实现上面的通信过程,全部用jlink的命令行来做,很麻烦,想用Python来实现这个过程,要怎么做比 ...

如果是通过读写特定寄存器来实现解锁的话,,那挺简单,,就是通过ctypes调用JLinkARM.dll中的JLINKARM_WriteU32、JLINKARM_ReadMem这些函数读写单片机的特定地址就行了

具体调用方法你可以参考下我之前发的几个JLink上位机的代码,,

pylink 这个项目里有python通过JLinkARM.dll控制JLink的更完善的代码,不过也更加复杂,,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下

网友T: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通过读写特定寄存器来实现解锁的话,,那挺简单,,就是通过ctypes调用JLinkARM.dll中的JLINKARM_ ...

Python   还没有用过,有没有快速上手的视频教程,已经安装Python 2.7.12   有多年的C编程经验。推荐个教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T:
Python   还没有用过,有没有快速上手的视频教程,已经安装Python 2.7.12   有多年的C编程经验。推荐个教 ...

不建议看视频,,太慢,,

可以找本入门书看看,也不用全看完,,就看看数据类型(int、float、str、list、tuple、dict)、控制流程(if、for、try)、函数、类、模块就行了,,然后就learn by using,边做边学

网友T:
引用 楼主:
不建议看视频,,太慢,,

可以找本入门书看看,也不用全看完,,就看看数据类型(int、float、str、li ...

推荐一本书给我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T:
推荐一本书给我看看呗

廖雪峰这个网上评价还不错,
https://www.liaoxuefeng.com/wiki/001374738125095c955c1e6d8bb493182103fac9270762a000/0013747381369301852037f35874be2b85aa318aad57bda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廖雪峰这个网上评价还不错,
https://www.liaoxuefeng.com/wiki/001374738125095c955c1e6d8bb493182103f ...

好的,谢谢我研究下

网友(2019-07-08):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能出点python和嵌入式具体应用的帖子吗

网友:
写保护 怎么弄?

网友:
有人用这个做边界扫描吗?

楼主:
写保护也是通过读写单片机的寄存器实现的吧,,那你可以参照下面的代码这样通过jlink读写单片机的寄存器来添加实现

网友U:
引用 楼主:
写保护也是通过读写单片机的寄存器实现的吧,,那你可以参照下面的代码这样通过jlink读写单片机的寄存器 ...

我 完全看不懂 没用过py,另外你能不能把py搞成exe  好像有软件可以打包,这样也需要py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 完全看不懂 没用过py,另外你能不能把py搞成exe  好像有软件可以打包,这样也需要py环境 ...

一楼就有打包成的.exe文件,,
另外,这个实现是慢速版的,烧写速度非常慢,,快速版的在这里:分享JLINK编程器,,快速版

这两个软件更多的是用来展示如何通过python控制调试器实现对单片机的控制(寄存器的读写、甚至程序烧写),,需要用户自己有定制能力才能用的好,,

网友:
这个环境没弄过,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2019-08-16):
感谢分享,用这个都不需要额外的BootLoader程序了吧

网友(2020-09-24):
cool,收下了,回头自己做个工具

网友:
非常不错噢,下载来测试测试

网友:
安装keil mdk啊

网友(2020-11-01):
labview高大上啊

网友:
python很强大。 楼主玩得很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