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台安东元的微型PLC 也叫智能继电器 ,有几个疑问探讨

楼主(2017-03-11):
手头有不少微型PLC,
也拆解了好些,
都可以出一个拆解micro PLC ,智能继电器的系列

omron 的zen 拆解帖子:拆解omron 微型plc 也可叫智能继电器 zen-10c1d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9388-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下面是teco 一款AC输入,AC控制输出,
有几个疑问:
1)继电器线圈的功率基本上在220mw到460mw之间,国产的继电器一般就是400mw左右,四个继电器全部运作,大概就是1.5w左右了
     可以我查了PLC上ACDC的控制芯片是PI的TOP221,ACDC,整流滤波buck方案的输出功率也就是24v,60ma左右,也就是1.4-1.5W,余量感觉很小,
     还没算上MCU的功率和IO功率,或者我查的数据不对,有高手能解读下么,
2)AC交流输入 ,使用的是电阻分压电路串联一个二极管,然后输入给4000系列buffer芯片4050,分压后输入给4050是个5V电平,但是交流是50Hz的话,
    这个输入不就变成了20ms的高电平 脉冲了,或者叫方波信号,这个信号输入给PLC的主控,是怎么被识别为闭合信号的?

下面就是高清无码图拉:

网友A:
非隔离的电源?

这样输入部分不是有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隔离的电源?

这样输入部分不是有危险?

直接就是AC输入 没有隔离,
在现场使用,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隔离的电源?

这样输入部分不是有危险?

我也不太理解,所以发个帖子看看有没有人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不太理解,所以发个帖子看看有没有人懂

因为你开入开出都跟单片机是隔离的,所以单片机这个电源隔不隔离无所谓了。

网友C:
我觉得做工挺好的,电源采用的TOP芯片,单片机控制,除了没有隔离其他该有的都有了。如楼上所说,不隔离影响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开入开出都跟单片机是隔离的,所以单片机这个电源隔不隔离无所谓了。 ...

开出好理解,继电器输出回路是隔离的
开入的话,AC直接进,公地的么? 不共地7404怎么识别交流信号?

网友D:
我做过都不用缓冲,也不用二极管,就电阻直接连接到CPU上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做工挺好的,电源采用的TOP芯片,单片机控制,除了没有隔离其他该有的都有了。如楼上所说,不隔离影 ...

做工是很到位,我觉得,acdc输入采用buck电路,功率较小,如果四个继电器的线圈闭合,会不会对控制回路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过都不用缓冲,也不用二极管,就电阻直接连接到CPU上的,还可以

如果开入按你这样设计,输入信号就是一个20ms的脉冲,不会造成CPU输入一直在高低高点的跳变?
我理解,应该并联一个电容充放电,充放电时间参数约等于50Hz的交流信号,才能保持输入的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出好理解,继电器输出回路是隔离的
开入的话,AC直接进,公地的么? 不共地7404怎么识别交流信号? ...

我看你贴的图中,开入信号好像是用光耦隔离的呀,光耦原边还能看到电阻 和二极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贴的图中,开入信号好像是用光耦隔离的呀,光耦原边还能看到电阻 和二极管啊。 ...

您看错了吧,输入串的是二极管,没有光耦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开入按你这样设计,输入信号就是一个20ms的脉冲,不会造成CPU输入一直在高低高点的跳变?
我理解,应 ...

用电容多浪费钱啊
有变化就行,都在程序中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
做工可以了!

网友E:
哥们儿能不能割爱转让2个回来研究学习一下这种PLC硬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儿能不能割爱转让2个回来研究学习一下这种PLC硬件电路。

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容多浪费钱啊
有变化就行,都在程序中处理就可以了

嗯哈,说的有道理

楼主:
这种微型PLC 德系,日系,台系做工都很好,拆开来看都觉得精致,国产的没见识过

网友E:
多少钱出啊,报个价格,合适收两个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少钱出啊,报个价格,合适收两个学习学习!

手头现在有西门子的LOGO ,台安的,crouzet的m2,
还有一个施耐德zelio logic ,不过lcd坏了
如果只想拆开看下电路的话,也可以不用买的,
我以后陆陆续续的发表拆解的文章,

网友F:
楼主你拆解的这些PLC都采用的什么cpu方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拆解的这些PLC都采用的什么cpu方案啊?

我拆开看过几款,有用avr mega128的,有用摩托罗拉6805的,有用nec的,还有这看去像定制的芯片,我估计可能就是个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