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锂电池充电方法

楼主(2017-03-11):
需要一个充电IC芯片,大伙推荐一下
接入5V后,给系统供电,给电池充电
5V拔掉后,电池给系统供电

系统需要电流很小,二三十mA
需要知道电池电量,充电时的电量,使用时的电量

网友A:
你需要充电芯片和库伦计,5V直接TP4056之流就可以了,库伦计去美信选,比较贵哦。也可以自己实现库伦计,比较简单的是定时采集电流大小做积分。

网友:
不差钱 去凌特找,自己多去官网翻翻

网友:
用美信的也可以考虑用国产的电源管理IC,像AXP19X之类的,都是QFN封装的。带有几路电源,I2C配置上电顺序,山寨平板,MP4用的很多。

网友:
MP26028充电IC,一节电池充电,充电电流770mA,充饱电流为100mA,在电池充电端可加一个锂电保护IC(CT2105),

电路

网友:
我自己用单片机做了一个锂电池充电管理系统,3节锂电的,用着还凑合~

网友:
以下几个链接有过讨论的,或者搜一搜老帖会出来一些结果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8679&highlight=锂电池%2B充电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7389-1-1.html

网友:
吃过MPS的亏,后来还是换成菱特LTC,就没出过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充电芯片和库伦计,5V直接TP4056之流就可以了,库伦计去美信选,比较贵哦。也可以自己实现库伦计,比 ...

如果电流不大,对电量判断不要求很精确,只判断电池电压也能大概知道剩余电量吧,网上有很多电压与剩余电量对应关系,当然如果想知道精确电量确实得用库仑计。

网友:
标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流不大,对电量判断不要求很精确,只判断电池电压也能大概知道剩余电量吧,网上有很多电压与剩余电 ...

感谢回复,我也是这样想的
目前在试,看看充电的时候电压是不是慢慢升的,如果是的话,这样是可行的。大概知道电池电量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也是这样想的
目前在试,看看充电的时候电压是不是慢慢升的,如果是的话,这样是可行的。大 ...

那你不用测了,充电时电池电压就是慢慢升高的,越接近4.2V,越升得慢;放电的话只要没有突然大电流,电池电压也是缓慢下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不用测了,充电时电池电压就是慢慢升高的,越接近4.2V,越升得慢;放电的话只要没有突然大电流,电池 ...

买个4056模块,充电时候,电池电压直接4.2V。这还怎么算电池电量,悲剧了。
还要找其它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个4056模块,充电时候,电池电压直接4.2V。这还怎么算电池电量,悲剧了。
还要找其它方案 ...

那是因为充满了,没充满是到不了4.2V的,找个负载放放电再充电实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充满了,没充满是到不了4.2V的,找个负载放放电再充电实验吧。

带载电压3.8V,接上电充电,电压直接4.2V,最怕的就是这个,还是出现了,再找找充电方法

网友:
如果有没有什么成本要求还是找凌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载电压3.8V,接上电充电,电压直接4.2V,最怕的就是这个,还是出现了,再找找充电方法 ...

你确定设置了适当的充电电流?

看你说的,你的电池应该非常小,那些充电模块电流都不小。

正常充电电压是缓慢上升的。

网友:
当电压充到4.2V后,要测试下电流,当小于20mA后,就可以停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