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作品系列(一)(续):省力到没有朋友的文本菜单神器

楼主(2017-03-11):
前贴地址:2017作品系列(一):发布文本菜单神器menu_creator_v1.0

相比之前,增加了两个非常强大的功能,编辑菜单变得无比省力和快捷:
1》增加类似C语言的#include功能
2》增加类似C语言的代码自动整理(Astyle)功能

先贴附件:

楼下附教程

楼主:
以一个RTC时间设置的菜单为例:
先编辑一个秒钟设置的菜单子页 second_set.xml

编辑原因:代码视觉效果不如图片

楼主:
接着分钟设置菜单子页:minute_set.xml

编辑原因:代码视觉效果不如图片

楼主:
小时设置菜单子页 hour_set.xml

编辑原因:代码视觉效果不如图片

楼主:
天设置菜单子页 day_set.xml

楼主:
月份设置菜单子页: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PUSH_BUTTON" item_name = "设置月份"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01月"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func_month_set"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02月"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func_month_set"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03月"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func_month_set"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04月"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func_month_set"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05月"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func_month_set"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06月"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func_month_set"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07月"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func_month_set"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08月"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func_month_set"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09月"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func_month_set"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10月"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func_month_set"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11月"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func_month_set"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12月"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func_month_set" />
        </item>
</item>

楼主:
年份设置菜单子页: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PUSH_BUTTON" item_name = "设置年份"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2017年"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func_year_set"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2018年"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func_year_set"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2019年"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func_year_set"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2020年"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func_year_set"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2021年"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func_year_set"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2022年"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func_year_set"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2023年"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func_year_set"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2024年"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func_year_set"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2025年"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func_year_set" />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RADIO_BUTTON" item_name = "2026年"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func_year_set" />
        </item>
</item>

楼主:
把时分秒的菜单合起来(使用了include):time_set.xml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PUSH_BUTTON" item_name = "设置时分秒"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nclude hour_set.xml
        #include minute_set.xml
        #include second_set.xml
</item>

楼主:
把年月日菜单合起来: date_set.xml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PUSH_BUTTON" item_name = "设置年月日" is_item_checked = "0" func_onclick = "NULL" />
        #include year_set.xml
        #include month_set.xml
        #include day_set.xml
</item>

楼主:
把年月日 时分秒合起来构成完整菜单:menu_demo.xml

<menu>
        #include date_set.xml
        #include time_set.xml
</menu>

楼主:
执行命令:include menu_demo.xml menu_out.xml
预处理menu_demo.xml中的include指令(文本替代),结果输出到menu_out.xml,得到整个菜单的xml文件

执行命令:astyle menu_out.xml >menu_astyled.xml
menu_out.xml里面的格式有点乱,整理一下格式,输出到menu_astyled.xml,便于查看

执行命令:menu_creator menu_astyled.xml 16 4 >menu_test\menu_test.c
编译menu_astyled.xml,得到menu_test\menu_test.c文件,参数16表示12864每行可以容纳16个字符,参数4表示12864可以显示4行

编辑原因:代码视觉效果不好,c源码在一楼压缩包里有

楼主:
编译menu_test.c,得到menu_test.exe,即可运行菜单模拟程序

楼主:
一口气写完

网友A:
楼主啊,这个xml文件是手写的么?

xml格式真的不太喜欢,太冗长了

还是json好看

网友:
使用  SetConsoleCursorPosition 不要每次清屏,效果应该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这个xml文件是手写的么?

xml格式真的不太喜欢,太冗长了

我不确定我这个是不是xml文件格式,只是确定样子比较像
主要是取xml后缀名在notepad++里面效果看起来比较爽

算是半自定义的格式吧,格式比较简单,只有几个关键词:
#include
<menu>
</menu>
<item>
</item>
<item_para item_type = "" item_name = "" is_item_checked = "" func_onclick = "" />

网友:
来捧场的,收藏一记

网友B:
楼主为何不弄个GUI界面的IDE软件,比如直接输入菜单项和子菜单即可,而不是手动编辑xml文件。。。IDE用起来更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何不弄个GUI界面的IDE软件,比如直接输入菜单项和子菜单即可,而不是手动编辑xml文件。。。IDE用起来 ...

这也是个好主意,不过我对GUI编程不怎么在行,QT和MFC功力都不咋地,怕是有心无力
即使哪天真做了一个GUI,我想我也会选择现在这种xml文件当个中间文件

其实我觉得自从可以支持include和astyle之后,用手动编辑菜单工作量还算可以接受,毕竟有很多可以复制的东西,可读性也还算不错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请问CFREE用的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D:
我最近也在整一个简单的12864菜单显示,正好试试,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也在整一个简单的12864菜单显示,正好试试,感谢分享

哈哈,正好送你嘴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也在整一个简单的12864菜单显示,正好试试,感谢分享

移植比较简单,看那个c文件最后几十行代码

网友:
呵呵,解决问题才是最好的方案,赞成,实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也在整一个简单的12864菜单显示,正好试试,感谢分享
void update_screen(const int8_t* buffer) {
        int8_t i, j;
        system((const char*)"cls");
        for (i = SCREEN_Y_SIZE; i != 0; i--)
        {
                for (j = SCREEN_X_SIZE; j != 0; j--) {
                        printf((const char*)"%c", *buffer++);
                }
                printf((const char*)"\n");
        }
}

主要是要移植这个函数,这个函数的功能如下:
const int8_t* buffer里面存着16×4=64个字符,对应12864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显示内容
update_screen函数把buffer里面的内容显示到12864上面即可

此外main函数中有对按键的处理: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ch;
        menu_init();
        for ( ; ; ) {
                ch = getch();
                if (77 == ch) { // right
                        Beep(1000, 100);
                        key_func(KEY_ENTER);
                        continue;
                }
                if (75 == ch) { // left
                        Beep(1000, 100);
                        key_func(KEY_ESC);
                        continue;
                }
                if (72 == ch) { // up
                        Beep(1000, 100);
                        key_func(KEY_UP);
                        continue;
                }
                if (80 == ch) { // down
                        Beep(1000, 100);
                        key_func(KEY_DOWN);
                        continue;
                }
                if (27 == ch) {
                        break;
                }
        }
        return 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请问CFREE用的是哪个版本的?

5.0版本
不过每个版本都可以,就一个单c文件,放哪个编译器都直接编译就是了

网友:
支持,等有机会做界面的时候,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不确定我这个是不是xml文件格式,只是确定样子比较像
主要是取xml后缀名在notepad++里面效果看起来比较 ...

这么截图看很清晰  直接贴论坛看着眼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截图看很清晰  直接贴论坛看着眼花

谢谢建议,已把长篇的代码修改成局部地区截图,效果果然好很多了

网友F:
前来支持一下!
支持#include这个功能确实强大,使得单独一个菜单的修改替换变得非常方便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来支持一下!
支持#include这个功能确实强大,使得单独一个菜单的修改替换变得非常方便
感谢分享! ...

这回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工具了,现在我正用它维护一个四百来项的菜单,还算是比较轻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回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工具了,现在我正用它维护一个四百来项的菜单,还算是比较轻松 ...

是的,已经比较实用化了

网友:
楼主很给力,要好好看看。

网友:
谢谢,省力到没朋友!

网友:
顶一下,虽然现在用不到,但思路看起来很有逼格。

网友:
顶楼主!的确很厉害啊.............

楼主:
希望有朋友用得上

网友:
虽然暂时用不到,但是还是要感谢楼主的奉献的。顺便做个mark标签。

楼主:
最近工作忙起来了,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更新了

楼主:
在12864上跑起来了

网友G:
很赞啊~很好的 UI 交互框架,关键还能自动生成代码。。工作量减轻不少。感谢楼主的分享!

对于图形化 UI 设计工具,我觉得要不要都无所谓,毕竟菜单本身可调整内容就少,所以实用性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赞啊~很好的 UI 交互框架,关键还能自动生成代码。。工作量减轻不少。感谢楼主的分享!

对于图形化 UI  ...

开发速度还不错,白天搭建硬件,晚上花了一个小时调12864驱动,菜单移植上去只花了不到十分钟

网友H(2017-04-17):
看上去逼格很高,感谢楼主分享,不过还得消化吸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上去逼格很高,感谢楼主分享,不过还得消化吸收一下

现在这个软件工具的源码正在论坛二手区挂卖中~~~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网友I(2017-06-08):
马克一下,我记得楼主好像还写过ftf的自动生成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I:
马克一下,我记得楼主好像还写过ftf的自动生成工具

写了fir的,fft也写了,不过不太实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了fir的,fft也写了,不过不太实用

记不得了,不过认准楼主是大牛这个事实就够了

网友J:
可以做成菜单选中反显那种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做成菜单选中反显那种功能吗

当然可以,需要修改一下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需要修改一下代码

酷,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K(2017-07-21):
如果有20个按键还适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有20个按键还适用吗

当然适用啊

网友:
大牛的东西真是个好东西

网友:
感谢分享!空了在板子上测试下

网友(2017-09-20):
mark,文本菜单神器

网友(2017-12-21):
astyle.exe
include.exe
menu_creator.exe

开源不?

网友(2018-01-24):
我刚好有个12864,学习一下!

网友L(2018-03-23):
你好   超过四个按键该怎么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好   超过四个按键该怎么弄了?

额,这让我如何回答才好

网友:
怎么新建一个菜单呢?尝试修改菜单,但是生成的C文件完全没变化。

网友:
学习mark,不知道如何使用

网友M(2018-11-05):
楼主这个菜单功能吃内存啊,有点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个菜单功能吃内存啊,有点纠结!

那就改改呗,反正代码结构很简单,改也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改改呗,反正代码结构很简单,改也容易

我打算移植在S12xcpu上面显示是打算用1602,内存比较紧张。能有6个键多好,不过还是感谢分享!之前我也移植了一个动态分配和释放内存的那个。也是本坛的,只不过加入工程后会出错没法解决。就搁置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那就改改呗,反正代码结构很简单,改也容易

话说18年的目标,阁下实现了吗?大选后#川%书…&记还会施压反腐等等一系列问题。前几天有推说某轴心国出台囤积绿色¥票#子@和……黄&色×块&块会判屎@刑!
电工们还有安身之所吗?悲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话说18年的目标,阁下实现了吗?大选后#川%书…&记还会施压反腐等等一系列问题。前几天有推说某轴心国出 ...

唉,惭愧,浑浑噩噩度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惭愧,浑浑噩噩度日

我感觉也是浑浑噩噩度日,周末双休都没出宿舍,打算想折腾个菜单,却发现2天过去了还没动手,就在看哪个菜单适合自己下手。
理想状态是赶快下手弄好,但是实际总感觉有相当的难度。并且一直下不了手!呵呵,然而,接下来的环境恶劣才是最坑爹的!经济危机啊!
不容易啊,都不容易!

网友(2019-06-19):
先标记,有时间再拜读!

网友(2019-12-31):
下载了,有时间详细阅读,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