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 遇到奇怪问题 PCB库元件放入PCB丝印变了

楼主(2017-03-11):
新建工程,画了一个简单元件
然后右键,place 将这个元件放入PCB中,变成下面这样子了
以前一直用protel,后来用AD6,现在AD16,遇到这情况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看上去是把元器件放到底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把元器件放到底层了

不是看上去,确定就是。

网友B:
应该是个BUG,升级一下,或者放置后手工调整回来(双击元件,取消 锁定原始 的勾选,就可能把丝印换到顶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个BUG,升级一下,或者放置后手工调整回来(双击元件,取消 锁定原始 的勾选,就可能把丝印换到顶层了 ...

电工真苦逼,就怕重装软件
当年用protel好好的,主要是WIN7用起来有的点问题

网友:
这明显是放到底层了 切换一下层  ad16用了很久了  没这种问题  倒是AD17问题比较多

网友:
二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是把元器件放到底层了

放到底层焊盘应该是蓝色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到底层焊盘应该是蓝色才对。

你确定?看清楚,那是丝印的颜色

#############编辑原因,加下面文字

不好意思,你说的是焊盘,我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