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5保护电路可以省掉吗?

楼主(2017-03-12):
查阅了MAX485EA的资料,发现资料里明显突出了自带静电保护,那么外部的这些保护电路可以省掉吗?

网友:
一般RS485的外部保护电路不仅仅是静电防护啊,,

网友:
外部是防雷的

楼主:
请问您有成熟的保护电路吗?

网友A:
以前我设计的保护电路, 给你参考

网友:
也要看你过不过电磁兼容试验了,做的话需要加不少东西。

网友:
不可以,内部的吸收能量太小,另外要配合外部的分压电阻才能钳位

网友:
肯定不可以的,保护电路不仅仅是防静电的,更多的是防雷击

网友:
看具体需求了。环境恶劣的话最好不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设计的保护电路, 给你参考

这种电路的D7 是个非常恐怖的元件;

D7 接大地,   如果从机和主机间 的大地没有接好,(假设主机是0V, 从机的达地端子 100V )

那么 收发器就会全部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的D7 是个非常恐怖的元件;

D7 接大地,   如果从机和主机间 的大地没有接好,(假设主机是0V ...

您使用过哪些成熟的电路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的D7 是个非常恐怖的元件;

D7 接大地,   如果从机和主机间 的大地没有接好,(假设主机是0V ...

关键是R15 R16要使用自恢复保险丝或热敏电阻(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东西)。这类器件可以使得高压接在上面发热电阻增加,器件本身很皮实,就算烧起来了阻值变大后电路保护住了,冷却后电阻还是导通的,这点特性很强悍,要是绕线电阻,金属膜电阻,贴片电阻等都会烧开路。这类热敏器件不会。合适的R15 R16可以抵抗从瞬间的高压到长时间的高压输入的破坏。
我测试过485芯片和232芯片输入直流+20V是不会坏的,这个估计就是作为专门的接口芯片和常规数字IO或门电路的区别。

网友:
起码一个双向TVS和一个热敏电阻还是不要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的D7 是个非常恐怖的元件;

D7 接大地,   如果从机和主机间 的大地没有接好,(假设主机是0V ...

我同意,你说的没有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R15 R16要使用自恢复保险丝或热敏电阻(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东西)。这类器件可以使得高压接在上面 ...

谢谢指导,我同意是可以用热敏电阻增加可靠性的。。。热敏电阻的反应快吗?如果快就很理想。。

1.5KE8.2A 放在前级, 是因为他的导通速度是 pS 级的,很快但缺点不能承受大电流, 如果感应雷持续, 3R-90 才开始导通, 把后续的大电流吸收。。如果电流很大, PCB 板也可能烧掉的。。

其实,没有100% 的防雷方案。。。如果是直接雷击中, 什么都是假的。。。

网友:
一般什么环境才会考虑加呢,我感觉不加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说的好像省出来的钱会给你一样
省出来的问题就你担着了

网友:
外部保护器件可以画PCB上,做EMC试验可以拆下来,两种同时做对比下看看效果。如果要求低,就不焊这些元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导,我同意是可以用热敏电阻增加可靠性的。。。热敏电阻的反应快吗?如果快就很理想。。

1.5KE8.2 ...

热敏电阻反应时间更功率成反比,你可以下载手册具体看下。原来我在的电表行业使用30到50Ω的热敏,485上接380vac不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设计的保护电路, 给你参考

室内环境需要做防雷吗?

网友E:
ADI的一个 不同方案 保护级别的说明
http://www.analog.com/cn/analog- ... ation-networks.html

网友:
485都是长距离走线,防护应该是必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室内环境需要做防雷吗?

户外长距离的非常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敏电阻反应时间更功率成反比,你可以下载手册具体看下。原来我在的电表行业使用30到50Ω的热敏,485上 ...

ok, 谢谢你,以后可以用热敏试试看。。

网友:
不可以,我修过国产485接口的设备,外部保护电路完全没有,只要带电插拔就损坏接口芯片。

网友(2019-10-30):
引用 网友E:
ADI的一个 不同方案 保护级别的说明
http://www.analog.com/cn/analog-dialogue/articles/safeguard-your-r ...

总结的全面

网友(2019-12-05):
我也传一个资料

网友:
谢谢,rs485的保护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