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龙霸89802点歌机有熟悉的吗?

楼主(2017-03-12):
最近维修此机,打算把一台好机器的rom备份,换到坏机测试,备份完焊回去,好机器干脆不启动了,boot进度条都没有了,示波器测量flash时钟都没有,求助论坛,说不定就是哪位设计的呢?

楼主:
这是主板图片!上传失败几次,放弃了,我的网不行?

楼主:
已经修复,无铅板,高温拆焊,pcb断线

网友:
请问下楼主,rom是如何备份的啊,还有boot进度条,是不是linux系统做的啊?

楼主:
我是直接去下spi  flash   编程器备份的,不过貌似主板有加密芯片之类的,型号抹掉了  系统是估计嵌入式的linux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去下spi  flash   编程器备份的,不过貌似主板有加密芯片之类的,型号抹掉了  系统是估计嵌入式的l ...

谢谢楼主的回复,flash芯片型号没有抹掉吧,要不然不知道该怎么读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回复,flash芯片型号没有抹掉吧,要不然不知道该怎么读取了。

那个没有,华邦的25q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