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算法:复数求相位角

楼主(2017-03-12):
先贴出复数结构定义体,很容易理解:

求相位,那不是很简单么?先贴第一个函数

当然,当你看到第二个函数,就会发现第一个函数有问题了:

这个时候,不会有问题了吧?其实不然,那你看看第三个函数:

当然,还有第四个函数,这个与第三个类似:

其实还有第五个函数,比第三第四又好一些:

源码:
typedef struct tagCOMPLEX {
        float real;
        float image;
}COMPLEX;

float cal(const COMPLEX* dat) {
        return atan(dat->image / dat->real);
}

float cal(const COMPLEX* dat) {
        float phase = atan(dat->image / dat->image);
        if (dat->real < 0.0f) {
                phase += 3.1415926f;
        }
        if (phase > 3.1415926f) {
                phase -= 3.1415926f * 2.0f;
        }
        return phase;
}

float cal(const COMPLEX* dat) {
        float amp, cos_x;
        amp = dat->real * dat->real + dat->image * dat->image;
        amp = inv_sqrt(amp);
        cos_x = dat->real * amp;
        amp = acos(cos_x);
        return dat->image > 0? amp : -amp;
}

float cal(const COMPLEX* dat) {
        float amp, sin_x;
        amp = dat->real * dat->real + dat->image * dat->image;
        amp = inv_sqrt(amp);
        sin_x = dat->image * amp;
        amp = asin(sin_x);
        if (dat->real < 0.0f) {
                amp += 3.1415926f;
        }
        if (amp > 3.1415926f) {
                amp -= 3.1415926f * 2.0f;
        }
        return amp;
}

float cal(const COMPLEX* dat) {
        float amp, cos_x, sin_x;
        amp = dat->real * dat->real + dat->image * dat->image;
        amp = inv_sqrt(amp);
        cos_x = dat->real * amp;
        sin_x = dat->image * amp;
        if (fabs(cos_x) < fabs(sin_x)) {
                amp = acos(cos_x);
                return sin_x > 0? amp : -amp;
        }
        amp = asin(sin_x);
        if (cos_x < 0.0f) {
                amp += 3.1415926f;
        }
        if (amp > 3.1415926f) {
                amp -= 3.1415926f * 2.0f;
        }
        return amp;
}

有必要说明一下,后面几个函数用到了一个叫inv_sqrt的倒数平方根函数,这个函数有个快速算法,故居很多人都有收藏,就不贴出来

楼主:
一个快速浮点开方程序,据说能比float sqrt(x)快4倍

网友A:
你确定第一个是正确的?这个“算法”算出1+i和-1-i的相位一样??? 都是pi/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第一个是正确的?这个“算法”算出1+i和-1-i的相位一样??? 都是pi/4???

网友:
有个函数叫 atan2

楼主:
这是一个好函数

网友:
顶这个方位角,哈哈哈

网友:
多块?F407如果普通sqrt,168MHz时钟3微秒左右得到结果,arm_sqrt调用浮点硬件330ns左右

网友B:
atan2能算90度的整倍数么?这时的输入值接近无限大了!所以还是换成正余弦算避免90度的问题。

网友C:
第二个函数:float phase = atan(dat->image / dat->image);
没写错吗?

网友:
随机验证过可靠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个函数:float phase = atan(dat->image / dat->image);
没写错吗?

写错了,image/real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an2能算90度的整倍数么?这时的输入值接近无限大了!所以还是换成正余弦算避免90度的问题。 ...

标准的IEEE 754中是有无穷大的,因此atan2能算90度的整倍数。比如:atan2(1, 0) = PI / 2

网友(2017-04-17):
给一个我写的基于dsp的近似计算的代码,其中_rcpsp是求倒数,需要替换
                        float den = fx + fy;
                        float num = fx - fy;
                        rcp = _rcpsp(den);   //= 1.f/den,也可以用快速算法
                        rcp = rcp * (2.f - den * rcp);  //

                        theta = 1.f - num * rcp;

                        if (fx<0.f)
                                theta = theta + 2.f;
                        if (fy<0.f)
                                theta = -theta;
                        theta = theta * PI/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