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孔核心板,有什么办法可拆卸

楼主(2017-03-12):
自己做个底板,想重复利用核心板,但邮票孔焊上后很难拆下来

网友:
用排针吧。也就这样了

网友:
不要底板时先锯到边沿,再火烧底板

网友A:
电饼铛,倒上一层油,加热到200℃,把板放上,几秒后用镊子拿下核心板。

网友:
BGA返修台

网友:
风枪加特制头就可以了。

网友:
某宝搜  恒温加热台,板子放在加热台上烤(板底部有器件的,先拆掉),250°左右邮票孔的焊锡熔了,就可以取出核心板了

网友:
风枪即可

楼主:
算了,买了块插针的

网友:
我当时拆的时候就是用热风枪的,也能拆下来

网友:
第一次焊的时候下面垫上硅胶散热片,拆的时候找片废刚网剪下来一段“切断”邮票孔和底板之间的锡。

网友:
上铁板烧!!!!!!

网友:
尝试一下,不粘锡的薄钢片,趁着焊锡融化,把薄钢片插进去

网友:
回锡炉再给加热不就取下了?!

网友B:
用名片就行

网友:
板下面垫高0.5mm,用美文纸贴0.5mm厚也行,焊板子时,把锡提一下搭起来,拆板子时把中间连的锡撩断就可以。如果0.5不够就再垫高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名片就行

这方法也不错。

网友:
用过加热板取邮票板的 ,就是邮票板上的bga也连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方法也不错。

这方法确实不错。提高一点空隙。拆的时候就随便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方法确实不错。提高一点空隙。拆的时候就随便拆了。

赞,好方法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对着核心板的大小做工装,加热工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电饼铛,倒上一层油,加热到200℃,把板放上,几秒后用镊子拿下核心板。

这都可以???????。

网友:
可以试试普通A4纸,因为不沾锡,加热一个点,就塞进去一点,以前一把电烙铁拆TQFP100就这么干的,也可以试试更薄一点的,不过不能太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都可以???????。

嗯,拆芯片都这么拆,速度快,好清洗。

网友:
把邮票板焊接到转接板上,转接板上带排查,日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