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驱动ws2812

楼主(2017-03-12):
最近正在用stm32做一个台灯,使用到了ws2812 LED,到网上找ws2812的stm32驱动,找半天找到一个,结果还是用不了。所以决定还是自己动手来吧。
下面的驱动代码贴出来,时候大家要使用也不错的
ws2812.h

#ifndef __WS2812_H
#define __WS2812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 The following macro must be ported to  your platform
// 以下的宏定义请移植到你的IO Pin
#define   ws2812DIN_HIGH()     (GPIOA->BSRR = 0x00001000)
#define   ws2812DIN_LOW()      (GPIOA->BSRR = 0x10000000)
#define   ws2812DIN_INIT()     { \
                                                                RCC->APB2ENR |= 0x01<<2; \
                                                                GPIOA->CRH &= ~(0x000f0000); \
                                                                GPIOA->CRH |= (0x00030000); \
                                                                GPIOA->BSRR |= (0x10000000); \
                                                                }

// RGB structure
typedef struct
{
        // R,G,B color value
    uint8_t ucRedVal;
    uint8_t ucGreenVal;
    uint8_t ucBlueVal;
}RGB_t;
// when you want to use ws2812 , you must call this function
void ws2812_Init(void);
void ws2812_SendRes(void);
void ws2812_SendRGBData(RGB_t xRGB);

/*** typical usage for above API, 典型的使用方法
 ws2812_Init();
    GRB_t xRGB;
    xRGB.ucRedVal = 0xff;
    xRGB.ucGreenVal = 0x00;
    xRGB.ucBlueVal = 0x00;
    while(1)
    {
            // The first ws2812
            ws2812_SendRGBData(xRGB);
            // The second ws2812
            ws2812_SendRGBData(xRGB);
            // The third ws2812
            ws2812_SendRGBData(xRGB);
            //  The fourth ws2812
            ws2812_SendRGBData(xRGB);
            // send frame seperator
            ws2812_SendRes();

    }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ws2812.c 文件

#include "ws2812.h"

/*
* @Desc: delay a approximate us
* @Args: ulUs, us about to delay
* @Returns: None
*/
static void
DelayUs(uint32_t ulUs)
{
        uint32_t j;
        while(ulUs--)
        {
                j = 12;
                while(j)
                {
                        j--;
                }
        }
}

/*
* @Desc: delay a number of nop for your platform(one nop equal to 13.9 ns)
* @Args: ulNopNum, nop number
* @Returns: None
*
*/
static void
DelayNop(uint32_t ulNopNum)
{
        while(ulNopNum)
        {
                __NOP();
                ulNopNum--;
        }
}

/*
* @Desc: init ws2812, just init io Pin, \
*   you must call this function firstly whenever \
*   you want to use ws28128
* @Args: None
* @Returns: None
*
*/
void
ws2812_Init(void)
{
        ws2812DIN_INIT();
}

/*
* @Desc: send rgb value to a ws2812,
* @Args: xRGB, rgb value container variable
* @Returns: NOne
*
*/
void
ws2812_SendRGBData(RGB_t xRGB)
{
        uint32_t i = 0;
        uint32_t ulColor = 0;
        // put blue color  bit to ulColor
        for(i = 0; i < 8; i++)
        {
                ulColor = ((xRGB.ucBlueVal & 0x01) | (ulColor << 1));
                xRGB.ucBlueVal >>= 1;
        }
        // put red color  bit to ulColor
        for(i = 8; i < 16; i++)
        {
                ulColor = ((xRGB.ucRedVal & 0x01) | (ulColor << 1));
                xRGB.ucRedVal >>= 1;
        }
        // put green color bit to ulColor
        for(i = 16; i < 24; i++)
        {
                ulColor = ((xRGB.ucGreenVal & 0x01) | (ulColor << 1));
                xRGB.ucGreenVal >>= 1;
        }
        // send 24 bits color data
        for(i = 0; i < 24; i++)
        {
                if((ulColor & (uint32_t)0x01))
                {
                        ws2812DIN_HIGH();
                        DelayNop(20);
                        ws2812DIN_LOW();
                }
                else
                {
                        ws2812DIN_HIGH();
                        ws2812DIN_LOW();
                        DelayNop(20);
                }
                ulColor >>= 1;
        }
}

/*
* @Desc: send a frame seperator
* @Args: None
* @Returns: None
*/
void
ws2812_SendRes(void)
{
    ws2812DIN_LOW();
    DelayUs(100);
}

楼主:
仔细想了一下把,又把驱动重新的写了一下,(主要把数据结构改了,把ws812_SendRGBData() 换成了ws2812_SendColorData() ),具体地如下:
ws2812.h文件

/**
* Copyright ©2017 Thogo Tech. All Rights Reserved.
*
*@description: This file contains data structure and API
     definition for RGB LED ws2812.it's sensible for time
*@author: infinite.ft
*@create_at: 2017/03/09
*@update_at: 2017/03/12
*@version: 0.0.1
*
*/
#ifndef __WS2812_H
#define __WS2812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 The following macro must be ported to  your platform
#define   ws2812DIN_HIGH()     (GPIOA->BSRR = 0x00001000)
#define   ws2812DIN_LOW()      (GPIOA->BSRR = 0x10000000)
#define   ws2812DIN_INIT()     { \
                                                                RCC->APB2ENR |= 0x01<<2; \
                                                                GPIOA->CRH &= ~(0x000f0000); \
                                                                GPIOA->CRH |= (0x00030000); \
                                                                GPIOA->BSRR |= (0x10000000); \
                                                                }
// RGB color type structure
typedef union
{
        struct {
                uint8_t ucPadding;
                uint8_t ucBlue;
                uint8_t ucRed;
                uint8_t ucGreen;
        }xRGB;
        uint32_t ulBits;
}Color_t;

// when you want to use ws2812 , you must call this function
void ws2812_Init(void);
void ws2812_SendRes(void);
void ws2812_SendColorData(Color_t xColor);

/*** typical usage for above API
    Color_t xColor;
    xColor.xRGB.ucRed = 0xff;
    xColor.xRGB.ucGreen = 0x00;
    xColor.xRGB.ucBlue = 0x00;
    while(1)
    {
            // first ws2812
            ws2812_SendColorData(xColor);
            // second ws2812
            ws2812_SendColorData(xColor);
            // third ws2812
            ws2812_SendColorData(xColor);
            // fourth ws2812
            ws2812_SendColorData(xColor);
            // send frame seperator
            ws2812_SendRes();

    }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ws2812.c 文件

/**
*
* Copyright ©2017 Thogo Tech. All Rights Reserved.
*
* @description: this file contains functions that responsible
     for performing operation for RGB LED ws2812
* @author: infinite.ft
* @create_at: 2017/03/09
* @update_at: 2017/03/12
* @version: 0.0.1
*
*/

#include "ws2812.h"

/*
* @Desc: delay a approximate us
* @Args: ulUs, us about to delay
* @Returns: None
*/
static void
DelayUs(uint32_t ulUs)
{
        uint32_t j;
        while(ulUs--)
        {
                j = 12;
                while(j)
                {
                        j--;
                }
        }
}

/*
* @Desc: delay a number of nop for your platform(one nop equal to 13.9 ns)
* @Args: ulNopNum, nop number
* @Returns: None
*
*/
static void
DelayNop(uint32_t ulNopNum)
{
        while(ulNopNum)
        {
                __NOP();
                ulNopNum--;
        }
}

/*
* @Desc: init ws2812, just init io Pin, \
*   you must call this function firstly whenever \
*   you want to use ws28128
* @Args: None
* @Returns: None
*
*/
void
ws2812_Init(void)
{
        ws2812DIN_INIT();
}

/*
* @Desc: send RGB color value to a ws2812,
* @Args: xColor, rgb color value  variable
* @Returns: NOne
*
*/
void ws2812_SendColorData(Color_t xColor)
{
        uint32_t i = 0;
        // send 24 bits color data
        for(i = 0; i < 24; i++)
        {
                if((xColor.ulBits & (uint32_t)(0x01 << (31-i))))
                {
                        ws2812DIN_HIGH();
                        DelayNop(20);
                        ws2812DIN_LOW();
                }
                else
                {
                        ws2812DIN_HIGH();
                        ws2812DIN_LOW();
                        DelayNop(20);
                }
        }
}
/*
* @Desc: send a frame seperator
* @Args: None
* @Returns: None
*/
void
ws2812_SendRes(void)
{
    ws2812DIN_LOW();
    DelayUs(100);
}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正准备玩2812呢,还没来及买,先收藏一下,以后再试

网友A:
github上有不少。楼主的代码那个硬件delay真的不太好,哈哈

网友:
我想问问,LED灯带业内一般是用什么软件来编辑动画效果,MCU那一边有现成的驱动吗?查了淘宝,发现好像每一个厂商都是自己定义的一个格式,自己的一个编辑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ithub上有不少。楼主的代码那个硬件delay真的不太好,哈哈

金老板啊幸会幸会

网友C:
用delay软件延时的吗,还是用dma+pwm驱动的好点.

http://www.cnblogs.com/shangdawei/p/4762102.html

#include "ws2812.h"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stm32f4xx_rcc.h>
#include <stm32f4xx_gpio.h>
#include <stm32f4xx_tim.h>
#include <stm32f4xx_dma.h>

static uint16_t PWM_Buffer[ PWM_BUFFER_SIZE ];
uint32_t frame_pos = 0;
int incomplete_return = 0;

void Update_Buffer( uint16_t* buffer );

static void start_dma( void )
{
  static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 =
  { .DMA_BufferSize = PWM_BUFFER_SIZE, .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5, .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 PWM_Buffer, .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 &TIM3->CCR4, .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

  DMA_Init( DMA1_Stream2, &dma_init );
  DMA_Cmd( DMA1_Stream2, ENABLE );
  TIM_DMACmd( TIM3, TIM_DMA_CC4, ENABLE );
}

static void init_buffers( void )
{
  for ( int i = 0; i < PWM_BUFFER_SIZE; i++ )
  {
    PWM_Buffer[ i ] = 0;
  }
  for ( int i = 0; i < FRAMEBUFFER_SIZE; i++ )
  {
    ws2812_framebuffer[ i ].red = 0;
    ws2812_framebuffer[ i ].green = 0;
    ws2812_framebuffer[ i ].blue = 0;
  }
}

void ws2812_init( )
{
  init_buffers( );

  //InitStructures...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_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

  //Clock für GPIO setzen
  RCC_AHB1PeriphClockCmd( 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

  //Clock für TIM4 setzen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GPIO_PIN konfiguriere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 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verbinden
  GPIO_PinAFConfig( GPIOC,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TIM3 );

  TIM_TimeBase_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_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_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104;
  TIM_TimeBase_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Init( TIM3, &TIM_TimeBase_InitStructure );

  TIM_OC_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_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_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Set;
  TIM_OC_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_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_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_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TIM_OC_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4Init( TIM3, &TIM_OC_InitStructure );

  TIM_CtrlPWMOutputs( TIM3, ENABLE );

  TIM_OC4PreloadConfig( 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TIM_ARRPreloadConfig( TIM3, ENABLE );

  TIM_CCxCmd( TIM3, TIM_Channel_4, TIM_CCx_Enable );
  TIM_Cmd( TIM3, ENABLE );

  // DMA
  RCC_AHB1PeriphClockCmd( RCC_AHB1Periph_DMA1, ENABLE );
  TIM_DMACmd( TIM3, TIM_DMA_CC4, ENABLE );
  DMA_ITConfig( DMA1_Stream2, DMA_IT_HT, ENABLE );
  DMA_ITConfig( DMA1_Stream2, DMA_IT_TC, ENABLE );

  start_dma( );

  // NVIC for DMA
  nvic_init.NVIC_IRQChannel = DMA1_Stream2_IRQn;
  nvic_ini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4;
  nvic_ini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 &nvic_init );
}

// writes the pwm values of one byte into the array which will be used by the dma
static inline void color2pwm( uint16_t ** const dest, const uint8_t color )
{
  uint8_t mask = 0x80;

  do
  {
    if ( color & mask )
    {
      * *dest = 49;
    }
    else
    {
      * *dest = 20;
    }
    *dest += 1;
    mask >>= 1;
  }while ( mask != 0 );
}

void Update_Buffer( uint16_t* buffer )
{
  struct led *framebufferp;
  uint32_t i, j;
  uint16_t * bufp;

  for ( i = 0; i < ( PWM_BUFFER_SIZE / 2 ) / 24; i++ )
  {
    if ( incomplete_return )
    {
      incomplete_return = 0;
      for ( j = 0; j < 24; j++ )
      {
        buffer[ i * 24 + j ] = 0;
      }

    }
    else
    {
      if ( frame_pos == FRAMEBUFFER_SIZE )
      {
        incomplete_return = 1;
        frame_pos = 0;

        for ( j = 0; j < 24; j++ )
        {
          buffer[ i * 24 + j ] = 0;
        }
      }
      else
      {
        framebufferp = &ws2812_framebuffer[ frame_pos++ ];
        bufp = buffer + ( i * 24 );

        // edit here to change order of colors in "ws2812_framebuffer" (0x00RRGGBB, 0x00GGBBRR, etc)
        // the chip needs G R B
        color2pwm( &bufp, framebufferp->green ); // green
        color2pwm( &bufp, framebufferp->red ); // red
        color2pwm( &bufp, framebufferp->blue ); // blue
      }
    }
  }
}

void DMA1_Stream2_IRQHandler( void )
{
  // Half-Transfer completed
  if ( DMA_GetITStatus( DMA1_Stream2, DMA_IT_HTIF2 ) )
  {
    DMA_ClearITPendingBit( DMA1_Stream2, DMA_IT_HTIF2 );
    Update_Buffer( PWM_Buffer );
  }

  // Transfer completed
  if ( DMA_GetITStatus( DMA1_Stream2, DMA_IT_TCIF2 ) )
  {
    DMA_ClearITPendingBit( DMA1_Stream2, DMA_IT_TCIF2 );
    Update_Buffer( PWM_Buffer + ( PWM_BUFFER_SIZE / 2 ) );
  }

}

网友:
这是不是单线驱动那个l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老板啊幸会幸会

杨博士好,哈哈

楼主:
大神写终于出来指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elay软件延时的吗,还是用dma+pwm驱动的好点.

http://www.cnblogs.com/shangdawei/p/4762102.html

楼主能说一下 通过DMA+PWM驱动ws2812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D:
spi+dma啊,so easy

楼主:
楼主,SPI+DMA 的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SPI+DMA 的优点?

单线的WS2812对时序实时性要求比较严(800kbps,不允许间断),用软件模拟的话,对CPU的占用太大;
对应到C程序里,就是有这么一段很耗时还不能打断(进去前需要关中断)。

SPI+DMA都是硬件的结构,设置好寄存器后,底层硬件负责产生800kbps发送时序,此时CPU已经解放;
对应到C程序里,就是这么一段已经调用完成,可以随便搞其他什么事情了。

我用 AVR (7.3M)写过这个的驱动,直接汇编排指令来节省时间的,中断什么的都不用想,完全来不及。

网友:
引用 网友D:
spi+dma啊,so easy

顶,最优方案

网友D:
spi+dma,不占用CPU,就是用ram虚拟出一段显存出来,更新RGB灯,只需要更新一下ram就行。用spi的位模拟ws2812的时序,spi时钟2.25M,一个bit0.44us,用3个bit表示ws2812b的一个bit,100为0,110为1,一个灯24bit需要spi发送9个字节,需要做一个转码程序。做小型彩色点阵屏都带的动

网友:
彩色的台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spi+dma,不占用CPU,就是用ram虚拟出一段显存出来,更新RGB灯,只需要更新一下ram就行。用spi的位模拟ws28 ...

谢谢楼主,

楼主:
对,做一个可变颜色的台灯

网友E:
SPI+DMA驱动方式:
MCU: STM32F103C8T6
IO配置:PB15(SPI2.MOSI) , 5V上拉电阻(1K)+ 开漏输出
SPI时钟:9M,每bit0.11us, 用12bit拼接成一个WS2812的数据位

unsigned char ws2812b_PixBuf[48] = {0};//像素缓存区 16个灯*3
unsigned char spi_SendBuf[576] = {0,0,0};//SPI的发送缓存区

#define SENDLENGTH 576

/*
*****************************************************
*        功能说明: WS2812b初始化
*        形    参:
*        返 回 值:
*        备    注:
*****************************************************
*/
void WS2812b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5);//拉低数据线,复位WS2812b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Tx;//一线发送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主模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8位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时钟空闲时为高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采样数据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软件控制片选信号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波特率4分频  36M/4 = 9M =0.11us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高位在前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CRC校验多项式 大于1即可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SENDLENGTH;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 & (SPI2->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spi_Send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H5 = MEM -> DR */

        SPI_I2S_DMACmd(SPI2,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SPI_Cmd(SPI2, ENABLE);
        DMA_Cmd(DMA1_Channel5, DISABLE);
}

/*
*****************************************************
*        功能说明: WS2812b显示
*        形    参:
*        返 回 值:
*        备    注:
*                        放在主循环里面定时刷新,
*           刷新像素缓存区数据即可改变显示
*****************************************************
*/
void WS2812b_Display(void)
{
        unsigned short i,j;
        unsigned short index;
        unsigned short tmp;

        for(i = 0;i < 48;i++)//轮询像素缓存区
        {
                for(j = 0;j < 8;j++)//轮询每个像素字节的每个位,转换成SPI的12bit数据
                {
                        index = 8 * i + j;
                        tmp = ws2812b_PixBuf[i] & (1 << (7 - j));

                        if(index & 1)
                        {
                                spi_SendBuf[3 * ((index - 1) / 2) + 1] |= 0x0f;

                                if(tmp)
                                        spi_SendBuf[3 * ((index - 1) / 2) + 2] = 0xf0;
                                else
                                        spi_SendBuf[3 * ((index - 1) / 2) + 2] = 0x00;
                        }
                        else
                        {
                                spi_SendBuf[3 * (index / 2) + 1] = 0x00;

                                if(tmp)
                                        spi_SendBuf[3 * (index / 2)] = 0xff;
                                else
                                        spi_SendBuf[3 * (index / 2)] = 0xf0;
                        }
                }
        }

        DMA_Cmd(DMA1_Channel5, DISABLE);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5);
        DMA1_Channel5->CNDTR = SENDLENGTH;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做一个可变颜色的台灯

这还是台灯么。。。装饰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还是台灯么。。。装饰灯吧。

不一定就非得装饰灯才能是五颜六色.在不同的环境下,比如看书,看电影,听音乐,办公,也可以使用不同颜色灯光

楼主:
引用 网友E:
SPI+DMA驱动方式:
MCU: STM32F103C8T6
IO配置:PB15(SPI2.MOSI) , 5V上拉电阻(1K)+ 开漏输出

我就喜欢楼主这么实在的人,一言不合就show your code

网友:
可以,不过我在想有没有更好的延时产生脉冲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喜欢楼主这么实在的人,一言不合就show your code

刚好前几天从淘宝上买了块16灯的板子玩了下,不过我上面的代码没有检测每次的刷新是否完成。所以,在定时刷新显示的时候,为了确保上一次SPI的传输已经完成,间隔时间可以稍微长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D:
spi+dma,不占用CPU,就是用ram虚拟出一段显存出来,更新RGB灯,只需要更新一下ram就行。用spi的位模拟ws28 ...

看了下WS2812的驱动。。。0和1是占空比不一样,

        高      低
0 是  0.35  0.8  us
1 是  0.7    0.6  us

这种用SPI怎么实现?SPI的波特率是一定的啊,除非  SPI 设定的波特率位时间可以到0.1us才有可能实现

网友:
9M 不就是0.11us,ws2812b的时序跟ws2812不一样

网友:
mark下,以后肯定有的用,谢谢!

网友:
您好,看到您发帖驱动WS2812,现在我遇到点问题,您方便指点我一下嘛?非常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SPI+DMA驱动方式:
MCU: STM32F103C8T6
IO配置:PB15(SPI2.MOSI) , 5V上拉电阻(1K)+ 开漏输出

您好,看到您发帖驱动WS2812,现在我遇到点问题,您方便指点我一下嘛?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您好,看到您发帖驱动WS2812,现在我遇到点问题,您方便指点我一下嘛?非常感谢。。。 ...

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了下WS2812的驱动。。。0和1是占空比不一样,

        高      低

时间不用这么精确的,楼上不是说了12 spi的bit 组成1 ws的bit

网友I(2019-05-05):
引用 网友E:
SPI+DMA驱动方式:
MCU: STM32F103C8T6
IO配置:PB15(SPI2.MOSI) , 5V上拉电阻(1K)+ 开漏输出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试了试这个代码 加这句DMA才正常

网友:
一般般吧

网友(2019-06-13):
引用 网友I: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试了试这个代码 加这句DMA才正常

试了下,确实要加上这句才正常。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要io快,慢的需要pwm了

网友(2020-06-10):
最近要用到一ws2812,标记一下

网友(2020-11-02):
请教下楼主,你这个io直接接在ws2812的din脚的吗,需要做电平转换吗?

网友:
直接用SPI输出,几句话的事 .

网友:
我们用这个统一标准ISELED,一路类似iic协议的可以控制4096颗灯珠的RGB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