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如果将win7 32位换成win7 64位,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7-03-12):
听说,可能会有些软件会不兼容,一直都在用win7 32位。

各位能否概括一下,如果将win7 32位换成win7 64位,会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
未听说有什么影响

网友:
目前我所用工作的软件64位能工作

网友:
影响就是要重新装系统装一遍软件

网友:
目前唯一遇到的不兼容就是Mach 3,连64位Win7都不行。

网友:
内存会不够用

网友:
涉及到硬件驱动的话有有影响,USB,打印口这些的,我一些维修设备换64位就需要另外寻找64BIT下的驱动。另外一些老软件可能不能直接运行。

网友A:
CAD2004将不能使用,只能用64位的版本,再也不能那么轻松的启动了,一大堆不想要的功能同时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D2004将不能使用,只能用64位的版本,再也不能那么轻松的启动了,一大堆不想要的功能同时启动 ...

Auto Cad 2008 64位还不错。

网友:
应该配置没问题的话,还是用64,趋势,64位软件多了

网友:
有些老软件用不了

网友:
64位用多年 几乎无影响   反而有些软件渐渐不支持32位了

网友B:
有些软件在32位上明明用的很好的,换成64位却用不了。这时你会觉得很操蛋

网友:
换吧,一定要大内存,SSD,实在有软件不能用就用虚拟机装个XP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ch3如果使用并口,的确只能32位。

如果使用USB口,就可以64位了。

03用串口?
01我前两天刚刚改成GRBL驱动,实际上也是(USB转)串口,准备彻底放弃Mach 3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可能用串口?

哈哈,终于我们又大师也猜不到的东西了。难度这就是小米整天说的“黑科技”? ...

自带控制器的数控机床一般不都是串口传输的么?
如果还是PC做控制器的话估计就是运动控制卡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ch3如果使用并口,的确只能32位。

如果使用USB口,就可以64位了。

难道是上了网口,加脱机!值得期待!

网友:
现在x64兼容已经完全没问题了。放心用

网友:
好多软件不支持

网友:
没什么印象

网友:
我的伟福V5仿真器USB驱动不支持Win7 64位,装上又还原到Win7 32位,因为我时常要用到这个仿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软件在32位上明明用的很好的,换成64位却用不了。这时你会觉得很操蛋

当你觉得操蛋的时候,用虚拟机吧,应该会好点。

网友:
目前在用32位+readyfor4gb,8g内存还没遇到问题

网友:
一些原来在XP或更老的版本上运行的32位程序可能不能运行,而新大都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大部分软件还可以,就是一些专业软件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ch3如果使用并口,的确只能32位。

如果使用USB口,就可以64位了。

可能是用网络口。电脑能看到机器,直接拷贝,复制,就到机器了。

网友:
我目前工作的软件64位的win7都支持,就是win0不支持,识别不到加密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