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电源输入保护?

楼主(2017-03-12):
如下图所示, 本来推测可能是过流保护或者短路保护,但是简单的 仿真了一下,没有看到期望的过流转折点。

来源:
http://wiki.friendlyarm.com/wiki ... 1512B_Schematic.pdf

网友A:
防止电流从电池向外部倒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电流从电池向外部倒灌而已。

仔细看了下,板上只有RTC电池,但是没有对外的放电通路。
其他几个连接器上有VDD_5V网络,但是分析应该是输出,而非输入。

另,如果是防止电流倒灌,应该将PMOS栅极接地就可以了,另两个PNP管没有必要。

网友B:
理想二极管。楼主看这里:
Raspberry Pi 电源原理图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8515-1-1.html

网友:
前段时间有人分析过了。

网友:
防倒灌电路

网友C:
看原文古大师的解释这个电路流过Q1的电流有个最小要求,以补偿掉三极管的Vbe失调,楼主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想二极管。楼主看这里:
Raspberry Pi 电源原理图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8515-1-1.html

感谢!
电流镜基本功太差,还没有理解。

有空闲了再仔细分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原文古大师的解释这个电路流过Q1的电流有个最小要求,以补偿掉三极管的Vbe失调,楼主要注意。 ...

谢谢,留意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