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驱动和步进电机之间通过滑环连接有没有...

楼主(2017-03-13):
步进电机驱动是用东芝TB6600芯片做的,滑环是单环2A,两环并一起用的,步进电机驱动设定电流为2.5A。现在有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运行时有一定几率丢步,第二个是出现了TB6600烧掉的情况,烧掉的TB6600表现为内部桥全部导通。这种情况和滑环有关?

网友A:
楼主有DSP方案的步进电机驱动没,有相关电路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DSP方案的步进电机驱动没,有相关电路没

没有DSP的方案,这个是STM32直接控制集成芯片的,电路直接按照数据手册上弄得。

网友:
滑环在转动过程中有时会接触不良,电阻值突变,除非用很贵的滑环。
我们一般都做成供电过滑环,STM32和电机驱动在一块板子上跟随电机转动,电源进来加几个大电容。

网友B:
滑环在转动过程中有时会接触不良,电阻值突变,除非用很贵的滑环。
我们一般都做成供电过滑环,STM32和电机驱动在一块板子上跟随电机转动,电源进来加几个大电容。

编辑:抱歉,网络不好,点了一次没发出,又点了一次,刷新后才发现都发出了

网友C:
楼上正解,滑环接触不良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我们设备上拆开的滑环供电滑道明显比通信道磨损氧化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环在转动过程中有时会接触不良,电阻值突变,除非用很贵的滑环。
我们一般都做成供电过滑环,STM32和电机 ...

之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转动部分空间太小所以控制器在外面,现在出现问题还没找到具体原因,询问滑环厂家,他们技术说这样应用没问题,现在就纠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滑环接触不良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我们设备上拆开的滑环供电滑道明显比通信道磨损氧化严重 ...

这种转动的机构有没有别的方案,你们最后换了吗?还有这样用滑环的寿命有多长?

网友:
步进不能设计成外转子的结构吗?还有往滑环和轨道之间加入导电膏有好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因为转动部分空间太小所以控制器在外面,现在出现问题还没找到具体原因,询问滑环厂 ...

不知道转动机构只转一两圈还是要转很多圈,如果只转一两圈的话,你把滑环直接用导线替换掉做一下测试,或者做一个测试程序一圈以内来回转动,看看还会不会发生漏步或驱动烧毁的情况,这样来简单确定一下问题是不是出在滑环上。

网友:
滑环不要这样用,接触不良就容易烧驱动了

滑环用来供电没问题,通讯如果要经过滑环,也需要做校验和容错处理

网友D:
感觉 就是滑环的问题,接触不好,本身负载又是感性的,容易 烧驱动芯片,你可以使用示波器 测量下驱动器引脚的输出波形,加滑环和不加滑环的波形对比。

网友:
水银滑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 就是滑环的问题,接触不好,本身负载又是感性的,容易 烧驱动芯片,你可以使用示波器 测量下驱动器引 ...

谢谢各位了,我按照你们的方法再测测。

楼主:
太贵、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