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切换电路设计

楼主(2017-03-13):
大神们,我有一个DC5V的电源,还有一个MICRO usb电源输入。我想做一个当MICRo usb插入时,由usb供电,usb拔掉后,有5V电源供电的纯硬件电路。望大神赐教。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6orderby%3Ddateline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5%88%87%E6%8D%A2

网友B:
楼上正解!
如果要求比较低的话还可以用两个二极管或者继电器都可以实现切换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70305&extra=page%3D1%26filter%3Dauthor%26orderb ...

usb是5V,我的另一个电源也是5V,用MOS管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如果要求比较低的话还可以用两个二极管或者继电器都可以实现切换功能! ...

要求比较高,不能用两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是5V,我的另一个电源也是5V,用MOS管切不了。

楼主想用啥来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比较高,不能用两个二极管。

我建议用电磁继电器!usb控制线圈通断,并且usb供电接到常开端口,dc5v接到常闭端口,公共端作为输出!
一旦usb接入,继电器线圈通电,常开端口闭合,usb作为电源;一旦拔出usb,继电器线圈没有电流,常开端口断开,dc5v作为电源;
建议继电器线圈加上续流二极管,以保护前级电路!
电路手绘如下,不才,还请谅解!

网友:
LT4351,MOSFET Diode-OR Contro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