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定点DSP上面模拟过浮点运算

楼主(2017-03-13):
效果感觉怎么样?

网友:
你的意思是使用Q值运算?

网友A:
这能有啥感觉啊。速度肯定没有同档次的浮点cpu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能有啥感觉啊。速度肯定没有同档次的浮点cpu快啊。

模拟的,还是明显慢?

网友B:
c2000中有些型号mcu可以通过cla来进行浮点运算

网友C(2017-06-30):
引用 网友B:
c2000中有些型号mcu可以通过cla来进行浮点运算

cla具体怎么用的,是芯片内置的库吗,
本身是定点的芯片,用cla就能快速运算浮点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cla具体怎么用的,是芯片内置的库吗,
本身是定点的芯片,用cla就能快速运算浮点了啊 ...

cla相当于一个独立的cpu核

网友D:
一直用IQ库,感觉还可以,不过最好少用,需要小数点的我一般都用uint32/64 OR int32/64通过放大10^X来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直用IQ库,感觉还可以,不过最好少用,需要小数点的我一般都用uint32/64 OR int32/64通过放大10^X来做 ...

如果只是做中间处理不用来显示,建议用2的幂倍数而不是10的幂,这样结果可以通过抛弃后面位数而不是除法得到实际值(实际值在程序中一般也用不到,除非输出到人机接口给人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是做中间处理不用来显示,建议用2的幂倍数而不是10的幂,这样结果可以通过抛弃后面位数而不是除法 ...

大部分时候都是菜单和显示才需要小数点的,其他的中间运算都用定标好的整数就可以了,尤其是显示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用%10 、/100、/1000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