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 PLC输入输出专用芯片?

楼主(2017-03-13):
有没有这种芯片

比如 外面输入 24v 0v 接到芯片的输入 芯片的输出就可以直接接单片机io了,而不用光耦 电阻 三极管等一大堆元器件?

输出 一样 ,单片机io输出到芯片的输入,然后 芯片的输出可以直接控制负载了。

有没有这种?大家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
按照PLC的标准,当然不可能有这样的芯片了

PLC大部分外围i都是为了保护用途的

但如果你对这些要求不高,那你就用数字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何必那么麻烦呢,一个电阻一个稳压二极管,

再简单的话,一个电阻也凑合凑合吧

网友:
美信跟TI有,数字输入IC
SN65HVS880   MAX31911
数字输出的,美信的比较贵,TI有参看设计

网友:
Freesacle的mc33972多个开关检测接口,SPI到MCU.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想自制一些控制器,但是模电基础又不是那么强。我也是,后来就参考了别人电路,见下图。

由于A2982S是八通道,实际并不一定需要这么多,而且比较贵,图中电路稍作修改可用NUD3105/3112/3124代替,由于这3种器件封装都是一样的,所以PCB通种的。
以上电路如果需要驱动AC220,直接在后面接中继即可,驱动电流最大可达500mA,完全足够驱动继电器。

网友B:
何必这么麻烦呢,两个电阻分压也可以啊。。

--- 楼主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几乎所有的PLC都用光耦呢,人家也做了好几十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想自制一些控制器,但是模电基础又不是那么强。我也是,后来就参考了别人电路,见下图。

由于A2 ...

谢谢 我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必这么麻烦呢,两个电阻分压也可以啊。。

因为就像你楼上说的,想自制个简单的控制器,然后模电又不强,一大堆光耦型号都不知道怎么选,所以才想有没有专门的芯片 直接接上就行了

网友:
输入电阻分压,可以不加光耦,
输出可以用uln2003,直接驱动300-400mw的继电器

网友C:
  本来想定制一个光耦组合的,替代PLC外围,,,结果量太小没谈成,,,呵呵

网友:
西门子s7-300上实用的ISO1H801G, ISO1H802G, ISO1H811G, ISO1H812G, ISO1H815G, ISO1H816G, ISO2H823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本来想定制一个光耦组合的,替代PLC外围,,,结果量太小没谈成,,,呵呵 ...

吧多个光藕封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吧多个光藕封在一起?

就是希望体积小,做成sot23-5封装的光耦,里面4个一套封装,内置限流电阻,耐60v低压光耦隔离即可,,不需要动辄2000V隔离那种变态需求

网友:
基于各种原因,还是老老实实用光耦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