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PLAB中如何知道define定义的变量存储在哪个地址

楼主(2017-03-13):
在MPLAB中如何知道define定义的变量存储在哪个地址?定义的变量可以在watch中看到存储地址,但用#define定义的呢?例如#define     WKP       200如何知道编译后把200放在了eeprom哪里?我想后期用上位机修改200可以实现嘛?

网友A:
这个在预处理的时候就处理掉了
编译的时候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预处理的时候就处理掉了
编译的时候没有

是的,是的,谢谢。不知道你有没有使用过DSPIC33ep系列芯片的,定义变量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