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做这种反色的PCB?

楼主(2017-03-13):
http://cache.amobbs.com/new2012/ ...
不晓得为啥加不了图片,然后就添加了本站内别人的图片

网友:
就是丝印层处理的

网友A:
丝网印白色,就像字符那样,蓝色部分露出来

网友B:
告诉厂家阻焊和字符颜色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厂家阻焊和字符颜色就好了

JLC能听话吗?我想自己改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JLC能听话吗?我想自己改好

加钱就听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JLC能听话吗?我想自己改好

把加工工艺告诉他们就好了

网友:
只要钱不是问题.其它的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JLC能听话吗?我想自己改好

没有什么是用钱解决不了的
如果解决不了
就用钱砸死它

网友:
丝印这么搞PCB厂家要多收钱吧

网友:
这个给钱就可以做到

网友:
白色阻焊蓝色字符就行了,设计的时候跟正常画板没区别

网友C:
AD里面可以设置丝印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网印白色,就像字符那样,蓝色部分露出来

做PCB板的恨死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里面可以设置丝印反显。

好办法,,,,,

网友D:
我曾经做过丝印几乎覆盖全部PCB的板子,在嘉立创做的,没有恨我吧,也没给我打电话,哈。
不过丝印就是丝印,和阻焊漆毕竟是不一样的。阻焊漆的精度要比丝印搞很多,嘉立创的丝印一直为人诟病,但是阻焊漆就不会了,要不然阻焊漆盖掉了焊盘,早翻天了。

如果只是想好看,可以用丝印覆盖的,嘉立创也没多大意见

不过我后来改成全部丝印取消的方式,看起来效果更酷,不过阻焊仍然选择绿色,如果改成黑色阻焊,那就酷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曾经做过丝印几乎覆盖全部PCB的板子,在嘉立创做的,没有恨我吧,也没给我打电话,哈。
不过丝印就是丝印 ...

全部丝印取消 是啥样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曾经做过丝印几乎覆盖全部PCB的板子,在嘉立创做的,没有恨我吧,也没给我打电话,哈。
不过丝印就是丝印 ...

同求图片~~~~

网友:
这个应该是整面覆盖丝印

网友:
意大利的板子?

网友:
蓝色阻焊  白色字符就行了,如果考虑加钱,随便找个地方,做的都靠谱啊,呵呵

网友E:
文字的直接ad里设计反显的字就行了,如果还有图形等图案,可以用ad里带的脚本可以将黑白图片或logo转成线条图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文字的直接ad里设计反显的字就行了,如果还有图形等图案,可以用ad里带的脚本可以将黑白图片或logo转成线条 ...

哪个选项啊?

网友:
例如Altium designer 9
点击DXP→Run Script..
点击Browse 打开路径为..\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Examples\Scripts\Delphiscript Scripts\Pcb\PCB Logo Creator内的工程文件PCBLogoCreator.PRJSCR
然后点击RunConvertScript   确定

然后就是把单色位图加载转换了,有比例等转换参数可以设置

网友:
处理好图片,放在丝印层就好了。

网友:
丝印设计成这样做出来就是这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