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谁有字体放大的函数可否共享一下啊 ??

楼主(2017-03-13):
请教下,谁有字体放大的函数可否共享一下啊 ??

比如 以 16x16 的汉字为基准,以后可以使用放大函数吧这个16x16的放大到 24x24、32x32 等

网友:
ucgui、emwin里面有这种字体放大的算法,我几年前试验过;就是挺丑的

网友:
点阵放大?

网友A:
倍数级放大,我已经有了,不很美观,实用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倍数级放大,我已经有了,不很美观,实用足够了。

能否发上来共享一下啊

网友:
我的数码字体,2倍放大效果。

网友A:
网络这里,奇慢,导致回帖发重复了。劳驾楼主给删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这里,奇慢,导致回帖发重复了。劳驾楼主给删掉一个。

你自己就能删,在编辑里,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这里,奇慢,导致回帖发重复了。劳驾楼主给删掉一个。

能否吧代码发上来共享一下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发上来共享一下啊

把原来1个点变成2*2的点,就把16*16变成32*32了

网友B:
点阵字体放大后很难看,尽量用矢量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阵字体放大后很难看,尽量用矢量字库

不知道矢量字体,如果不使用emwin 的话,可不可以啊 ??

网友A:
上下,左右,扩大一倍,各描点一边,算法就着呢简单。
当然,关键的画点不一定是真画点。就是这样。想象就能实现。
没必要事事都要。给你点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左右,扩大一倍,各描点一边,算法就着呢简单。
当然,关键的画点不一定是真画点。就是这样。想象就 ...

这个说是这么说,

但是那么汉字,要怎么取点才能够保证所有的汉字不怎么变形,或者变形很少呢 ??

目前对这个没有经验啦,如果有线程的经验,到时就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说是这么说,

但是那么汉字,要怎么取点才能够保证所有的汉字不怎么变形,或者变形很少呢 ??

怎么说,既然你不用emwin等gui,那么就自己做一个字库,24*24的 或者其他更大的,写不到内存?写在外部存储总可以吧!内存空间不够?写个函数单个调用总可以吧。
16*16转24*24即使成功了,都很丑很丑,而且还不带抗锯齿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既然你不用emwin等gui,那么就自己做一个字库,24*24的 或者其他更大的,写不到内存?写在外部存 ...

我目前也是这种方法的,所以想找个更好的方法

网友D:
字库做成大的,只能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字库做成大的,只能这样吧

我目前的做法是搞了好几种字体,

16*16, 24*24, 32*32 ,还有一个 40*40的,不过40*40的使用的比较少,前两种使用的比较多

网友E:
要求不高,放大倍数不到,直接在显示 16*16, 24*24, 32*32  的时候,把高度,宽度,乘一个看得过去的值,硬放大

抗锯齿什么的,手动自己实现,我当时只是想了想,就埋头生成大字体字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的做法是搞了好几种字体,

16*16, 24*24, 32*32 ,还有一个 40*40的,不过40*40的使用的比较少 ...

用到的汉字有限,可以自己编码搞定,汉字不确定(比如要输入姓名等),那就得用标准字库(GB2312).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求不高,放大倍数不到,直接在显示 16*16, 24*24, 32*32  的时候,把高度,宽度,乘一个看得过去的值, ...

点阵字体放大再做抗锯齿的话,边缘会发虚的厉害,给人一种朦胧感,还是尽量用矢量字体,或者做16、24、32三种点阵字库,再大的汉字反正也用的不多,直接做成图片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