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飞思卡尔气压传感器MPX2053GS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7-03-13):
各位大家好 本人最近在使用一个飞思卡尔的气压传感器MPX2053GS,测量表压的,电路图如下,按照手册输出电压(Vo+ - V0-)是0.8mV/Kp,满量程50Kpa,那么最总是输出40mV,我用INA128放大12.5倍左右,那么最终输出应该是500mV,从而当气压是20Kpa时,传感器输出(Vo+ - V0-)应该是20Kpa*0.8mV/Kpa=16mv 从而经过INA128后变成200mV(20.0Kpa),以方便万用表直接读气压值。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我气源输出20Kpa时,经过INA128后变成100mV,少了一半,输出40kPa时,经过INA128后变成200mV,读了几次MPX2053GX的数据手册以及INA128的数据手册,发现并没有什么问题,不知道哪里出错了,难道MPXM2053GS输出要根据其数据手册再乘以2才是最终结果?附如下电路图:

楼主:
5脚接地

网友A:
用万用表的毫伏档测下传感器的输出,是不是放大倍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的毫伏档测下传感器的输出,是不是放大倍数错了?

不是放大倍数错了 确实是产品手册错了 不是0.8mv/Kpa 而是0.4mV/Kpa 我量过了 并且满量程是20mV 很奇怪比数据手册少了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放大倍数错了 确实是产品手册错了 不是0.8mv/Kpa 而是0.4mV/Kpa 我量过了 并且满量程是20mV 很奇怪比 ...

你供电是10V?

楼主:
自己看图 供电是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看图 供电是5V

你供电是5V当然是一半了,手册写了在10V的时候才是40mV。

楼主(2017-08-07):
感谢!我居然没注意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供电是5V当然是一半了,手册写了在10V的时候才是40mV。

感谢!我居然没注意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