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办法更改或者缩小电压输入范围?

楼主(2017-03-13):
比如说要做一个电源,输入要求是120~350VAC的范围,通过一个变压器变成96~280VAC?另外阻容降压有没有可行的思路?

网友:
120~350VAC的范围直接使用pfc电路,成熟应用,大概是110-380v的范围。

网友:
工频变压器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频率多少?脉冲还是正弦波?电流多少? 工频的话直接变压器就好,1:1.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一般几十mA,200mA以下,用用还可以。

那就是说我要实现的目标是业内难题,基本无解?

网友A:
阻容降压,一般几十mA,200mA以下,用用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最佳。

怪我没说清楚,开关电源芯片只有非常少的型号满足我的一个刁钻的要求,所以我想通过变压器把输入直接给降下来成为比较不刁钻的范围。

网友A:
开关电源,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