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试电脑并口(LPT)的好坏

楼主(2017-03-13):
年前刚买的技嘉B150M的主板 只有LPT的插针,买了一个排线挡板,昨天折腾到现在mach3怎么也调不通,问一下大家怎么才能在只有一个并口的情况下验证并口的好坏?需要什么软件配合,网上搜了下貌似那几个调试软件都不太好使,先行谢过了

网友A:
可以借个并口打印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借个并口打印机试试。

现在都是USB的打印机了 太麻烦了

网友B:
我记得以前有个叫easy51pro的软件,里面有个小软件可以设置并口任意io的电平的,楼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以前有个叫easy51pro的软件,里面有个小软件可以设置并口任意io的电平的,楼主试试 ...

是,实际上是调用一个winio.dll,翻备份能找到,不确定在win7及以上系统能不能用,一会儿从备份里找找

网友:
简单, 打印 COPY /B 文件名 LPT1     LPT再接个LED看看   我的也是B150带串并口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ch3需要将并口设置成ECP才可以使用。

请问站长这几种模式只是是速度的区别 还是模式不同完全不能用?